公司做了一款汽车侧转向灯,电路十分简单,现在就是在断电情况下,静电枪的地接在产品输入地,对产品正极打4KV静电的时候,LED等会亮一下,现在怎样才能消除这种情况,求求各位大神给个思路,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打静电不就是类似于给电路通了一个瞬间的电,灯闪一下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网友B:
静电枪一般是打10的,LED灯每次都这样闪么

网友C:
端口增加电容或者压敏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打静电不就是类似于给电路通了一个瞬间的电,灯闪一下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但是客户要求led不能有亮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电枪一般是打10的,LED灯每次都这样闪么

要求打的4KV,每次都会闪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端口增加电容或者压敏电阻试试

输入端口已经加了一个104电容,是不是溶质还要改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端口已经加了一个104电容,是不是溶质还要改小呢

想不闪的话,电容要加大

网友:
加大电容。

实在不行将除了灯以外的所有电路用铝箔包裹。

网友:
在R11电阻前面并联压敏电阻试试,另外也可以把104改小试试,

网友:
电源入口位置,用TVS管钳位住电压, 然后在TVS后用较大的电容吸收电压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