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hee RV 86 PANEL评测(3)——WSL单系统解决环境搭建

楼主:
Lichee RV 86 PANEL评测(3)——WSL单系统解决环境搭建

全网独家首发基于WSL单系统解决环境搭建

搭建基于WSL的基础环境

对于MCU开发来说已经玩的很腻歪了,目前全面开始转向Linux的开发平台,向着更广阔的天地前进,目前也只是稍微懂一点点,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及时指正。

我们先来讲一讲如何搭建基于WSL(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简称WSL))的编译环境:

在开始之前先确定一下Windows版本是不是Windows10,然后建议更新到最新版.

打开设

 置里面的应用:

将WSL勾选:

等待安装完成后打开Microsoft Store , 搜索 有三个结果 :

全志官方推荐的是Ubuntu 14 太old了,我这里安装的wsl是18.04目前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安装完成后在菜单栏可以打开:

打开后设置root的账户名和密码,然后就是老套路了只是没有图形化界面而已,但是别急我们可以利用windos的图形界面,WSL只丢去编译。

打开以后先替换源:

cd /etc/apt  #进入配置文件所在目录
cp sources.list sources.list.bak  #备份配置文件
vim sources.list  #编辑配置文件

打开以后你就发现了一件事,你可以直接从windos复制过去无缝切换!(此处源是阿里云针对18.04的 不同系统版本需要自己变地址:阿里云镜像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proposed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proposed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更新源和软件:

sudo apt-get update  #更新源
sudo apt-get upgrade  #更新软件

更新完成后可以使用apt来下载工具链和SDK。

WSL已经为我们安装好了git vim等工具使用起来很方便,为了下载SDK我们还需要再去配置一下git。

首先是配置git的用户名和邮箱地址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您的邮箱地址"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您的用户名"

配置完成以后生成ssh公钥,你可能会好奇为啥要用ssh公钥,因为全志的sdk下载站使用类似于git来进行管理。使用SSH协议下载,通过公钥认证的方式避免输入密码:

用户在本机上生成公钥私钥对(使用命令“ssh-keygen”,一直回车,不用输入口令),如下图所示:

ssh-keygen

图片

成功后会在~/.ssh/目录下生成 id_rsa.pub 和id_rsa 两个文件。

打开 id_rsa.pub:

sudo vim id_rsa.pub

将内容复制一下找个地方保存。

到这里就先放一放,WSL的威力远不止于此。

搭建全志的开发环境

首先需要注册一个全志在线的帐号: 注册地址。注册很简单就不多说了。

注册账号完成后登录全志客户服务平台

登陆后找到全志D1的目录地址:

点击下载后会给你个提示:

提示你要加个公钥。诶,上一节保存的公钥就复制过来。

点击确定。

前往可以看到自己添加的公钥:

安装repo引导脚本

  1. repo是什么?

repo是一种代码版本管理工具,它是由一系列的Python脚本组成,封装了一系列的Git命令,用来统一管理多个Git仓库。

  1. 为什么要用repo?

因为Android源码引用了很多开源项目,每一个子项目都是一个Git仓库,每个Git仓库都有很多分支版本,为了方便统一管理各个子项目的Git仓库,需要一个上层工具批量进行处理,因此repo诞生。

repo也会建立一个Git仓库,用来记录当前Android版本下各个子项目的Git仓库分别处于哪一个分支,这个仓库通常叫做:manifest仓库。

你若过做过安卓开发还是会很熟悉的,全志的sdk就是通过repo来管理的。

如何安装repo引导脚本?

# 使用AW提供的引导脚本和repo仓库,如已安装了google官方引导脚本,请将官方引导脚本替换成AW提供的引导脚本。

# 从全志服务器下载安装repo引导脚本,将username替换成客户下载账号的用户名

$ git clone ssh://username@sdk.allwinnertech.com/git_repo/repo.git

# 修改repo/repo文件中下面一行,将username替换成客户下载账号的用户名

REPO_URL='ssh://username@sdk.allwinnertech.com/git_repo/repo.git'

# 把repo引导脚本添加到自己计算机环境变量中

$ cp repo/repo /usr/bin/repo $ chmod 777 /usr/bin/repo

具体可以参考一下全志在线的详细解说:repo安装

需要注意的是你的username就是你账号的名称,我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少输入一个y,它会提示你让你输入密码,实际上用户名正确的话是不需要密码的!

安装完成后正式开始下载:

 根据提示输入命令:

$ mkdir tina-d1-h
$ cd tina-d1-h
$ repo init -u ssh://jszszz@sdk.allwinnertech.com/git_repo/D1_Tina_Open/manifest.git -b master -m tina-d1-h.xml
$ repo sync
$ repo start product-smartx-d1-h-tina-stable-v2.0 --all # 全部下载完成之后,创建分支

执行 repo init -u ssh://jszszz@sdk.allwinnertech.com/git_repo/D1_Tina_Open/manifest.git -b master -m tina-d1-h.xml的时候一直在报错,起初以为是自己名字和公钥的问题,后来发现服务器崩了。

!!!运气不好珠海封控了,全志的服务器掉了,可让我试了好久,不过没关系,给了压缩包就是下载时间有点长,先更新到这里,剩下等修复再发!

全志服务器维护中

网友:
都影响到服务器了……

网友A:
MCU——》开始转向Linux的开发平台——〉更广阔天地前进,期待楼主大有可为,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开始转向Linux的开发平台——〉更广阔天地前进,期待楼主大有可为,一起进步 ...

爱你哦

网友:
还需要再补充cmake配置文件或者makefile,再加上gdb remote 呀

网友:
windows的linux终端是最好用的,很早就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