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池为啥越用容量越小?

楼主:
这个问题正好撞到我的枪口上了,就好好掰扯掰扯。我尽量不把这事儿说成学术讲座,但还是要了解几个概念

锂离子电池,每经历一次充放电,都会损失一点容量。一般现在锂电池循环次数在1500-2000次。下图就是一个文献里面提到的,a图是不同老化阶段的电压曲线,b图是可用的容量,也叫健康状态。1是新电池,0是完全报废的。散实际上用到80%SOH就几乎不能用了(电动汽车电池报废指标)。因为随着老化,电池容量衰减,内阻增大。前者导致可用的电量不足,用户体验就是用不多久就要充电,充电一次也用不了多久。后者则导致使用时电池发热。

那这个老化能不能避免呢? 答案是否定的。换句话说,不论什么牌子的手机电池或者笔记本电脑电池,都存在老化和容量衰退。这个衰退速度跟使用有关,这是一个经验公式:

容量的损失与温度T和Ah(安时吞吐)有关,温度越高,老化越快,经历的电量的累积充放越多,老化越大。

随着电池老化,内阻越来越大,用着越来越热,那么热又加速老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都是串联构成的(很少有并联的)

既然是串联的,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电池的不一致,包括内阻、开路电压和容量等不一致,刚开始出厂的时候,都经过筛选,不一致不明显。但使用时间长了,就有木桶效应。

总有一个电池短板,制约其他电池,比如有一个容量低,放一会儿就没了,那么其他电池有电也没用,锂电池不允许过放电;假如有一个电池容量最高,充一会儿就充满了,那么其他电池没充满,也不能继续充电,锂电池不允许过充电。所有,电池组就由这两个电池单体决定了可以使用的电量。

回到笔记本电池这个话题,有一种可能是电池组的不一致导致可用的电量减少了,出现充电一会儿就满,放电一会儿就没的情况。这样的话电池组可用的使用寿命远远低于单体。

那有人会问,电池管理系统是干什么用的,其实BMS的作用就是监控电池状态,不让它过充电和过放电,就相当于医生只能告诉现在人的寿命和健康情况,但不能延长生命一样。

目前也有BMS里面带均衡的,但是大部分都是电阻放电均衡,均衡能力有限,一般都是针对小容量电池的,2-5Ah的。

总结一下,笔记本用了几年出现续航减退是正常的,但也有个度。如果管理得当,能跟单体老化速度持平,那就是成功的管理。如果使用寿命低于单体的,那就是管理上面出了问题,有可能是SOC估计不准确导致过充电或者过放电,也可能是不一致导致的木桶效应。老化那个无法恢复了,电量不均衡这个可以用均衡的方式改善一点,但也能力有限。

多说一句,锂电池还有日历老化,放在那不用它也老化,就是很慢而已,几个月甚至1-2年衰退3%-5%左右。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我用的上一个电脑就是那样,我家那位把电池给拔下来了。我家那位干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拔我电池,,可能他觉得不用就不会坏?,然后两年多后我需要用,插上去发现,,,电池不行了了。。。了。。。了。。。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好像揍某人一顿

网友B:
所以咱们应该怎么用电池呢?中午聊天说,电池不能等到10%以下才充电,影响寿命。但是这么看,为了让那个循环次数少一些,应该尽量满充满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用的上一个电脑就是那样,我家那位把电池给拔下来了。我家那位干的 ...

电子产品 就是消费品。用户体验才是最主要考虑的因素。每天考虑电脑的感受 电池的感受 那样太累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咱们应该怎么用电池呢?中午聊天说,电池不能等到10%以下才充电,影响寿命。但是这么看,为了让那个循 ...

其实浅充浅放,循环寿命衰退的会慢一点,但我们买的是手机或者电脑,消费产品。怎么舒服怎么来,算一下循环次数,每天使用的话最多也就是3-4年的时间,可能不到这个时间其他部件就有坏的了,同时也过时了,可以更换新的了。为啥手机和电脑质保都是1年呢,哈哈。

对于是否要充满和放空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充满不一定是真的充满和放空,制造商会留一定的余量,避免过充过放。其实按照自己的习惯正常使用就好,没所谓怎么用寿命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浅充浅放,循环寿命衰退的会慢一点,但我们买的是手机或者电脑,消费产品。怎么舒服怎么来,算一下循 ...

哈哈 懂了,谢谢。看来民间传授的经验多少还有些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浅充浅放,循环寿命衰退的会慢一点,但我们买的是手机或者电脑,消费产品。怎么舒服怎么来,算一下循 ...

还得出结论,基本能质量还行的产品,可劲儿造,影响不太大。哈哈

网友D:
锂电池如此,铅酸电池可以分析一下吗,我电动车过了一个冬天,感觉就剩60%了。

网友E:
没事总插上电源还是好些。我的DELL就是因为电源在办公室,家里使用了应急电源(自己作的),只能用不能充,导致电池衰减加快,3年就大肚子了。

不过还好,自己网上买了个“原装”的,才100多,DIY更换。满血复活!

再不敢乱用电源了,特别是DELL,充电器里有识别芯片(电源不通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用的上一个电脑就是那样,我家那位把电池给拔下来了。我家那位干的 ...

管管,你的笔记本电池应该是被饿死了

锂电池长期不充电,电压会低到保护电压以下,这种情况下电池的物理结构已经损坏,换句话说就是电池已经报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管管,你的笔记本电池应该是被饿死了 锂电池长期不充电,电压会低到保护电压以下,这种情况下电池的物 ...

原来是这样子的吗 看来以后不怎么用也要时不时的喂一下

网友G:
电池有自放电和记忆效应,国标对电池的自放电有要求,好象每个月自放电小于10%,按这个比例,一年后,电池没电了,如果再不用,电池记忆效应就把没电记住了,电池也就充不了电,如果想用,就要激活电池。又能使用,回收电池很多就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有自放电和记忆效应,国标对电池的自放电有要求,好象每个月自放电小于10%,按这个比例,一年后,电池 ...

激活电池怎么操作?

网友H:
许多用锂电池又支持外部电源供电的设备,都是有外部电源输入的时候就把电池充电到“充满”的。但是,如果在乎锂电池寿命的话,就不要一直“充满电”。

有的笔记本电脑有电池管理模式可以设置百分之多少以上就不充电,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但我接触过的电脑支持这功能的比较少。

如果电池经常不用可以卸下来存放的,就用到一半容量时候卸下来放一边。

另外,长期不用的设备如果内部有电池不能卸下来的,要隔段时间检查下电池是否耗光。因为关机状态仍有部分电路工作(不然怎么能轻触开关开机),设计得不好可能关机状态下电流还不小。锂电池过放电是有安全问题的,如果已经过放到电压过低了(保护板之前电芯的电压)就弃用,不要试图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如此,铅酸电池可以分析一下吗,我电动车过了一个冬天,感觉就剩60%了。

没研究过铅酸电池,也略知一二,简单交流看能不能有所帮助把。

铅酸电池循环次数理论上更少,大概500-800次这样子,机理决定的,没法改变。

铅酸电池耐过充和过放能力比较强,一般好像管理芯片也就是监控个电压。

冬天电池可用电量缩减是肯定的。至于寿命多少 还是看怎么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事总插上电源还是好些。我的DELL就是因为电源在办公室,家里使用了应急电源(自己作的),只能用不能充, ...

我用Think的X1 2015款的,基本上都是每天办公室直接电源,通勤背着,家里也是用适配器电源。到现在的话,充满能用2小时左右吧,还要调暗屏幕。全新的可以7小时续航。感觉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管管,你的笔记本电池应该是被饿死了 锂电池长期不充电,电压会低到保护电压以下,这种情况下电池的物 ...

有可能的。

长时间不充电对电池也有损害。我遇到过这样的单体,长时间放置就没电了,电压甚至到0.5V以下,然后小电流充电0.2A左右,能恢复到3V以上,就是正常电压水平,后续就没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子的吗 看来以后不怎么用也要时不时的喂一下

一般电池厂家给我们发货的时候 电池电量都是30%左右,可以当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有自放电和记忆效应,国标对电池的自放电有要求,好象每个月自放电小于10%,按这个比例,一年后,电池 ...

锂电池是没有记忆效应的,镍氢和镍铬是有的。不过自放电都有。激活的方法能说说嘛,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许多用锂电池又支持外部电源供电的设备,都是有外部电源输入的时候就把电池充电到“充满”的。但 ...

实用的知识又学到了。

网友: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