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惹祸啦,把一堆芯片落地上了,用手抓起来还是镊子拿,在线等,挺急的

楼主:
求坛友指教,我不会毁了一堆芯片吧,啊啊啊啊……

一早来,捣腾芯片,手一滑,把芯片都搞到地下啦,

一堆单片机,就这样华丽丽地躺在了地毯上……

怎么办?我该是该用手捡呢?还是该用镊子呢?这批单片机会不会被我废掉

还有,有的引脚歪了,能用手掰正吗?

网友A:
去去静电用手捡,引脚可以掰正,以后只能手焊。

网友B:
『我该是该用手捡呢?还是该用镊子呢?』

用手用镊子都可以,但注意先去掉你的身体可能带有的静电。

网友:
『还有,有的引脚歪了,能用手掰正吗?』

用手恐怕很难,用镊子比较好。但掰正后不可能位置很准确。操作之前先去掉身体可能带有的静电。

网友C:
没事,批量操作就注意下静电。

平时开发都不注意静电的,但也很少搞坏开发板

要666

网友D:
戴个手套用镊子吧,不过这会你应该都捡起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去静电用手捡,引脚可以掰正,以后只能手焊。

比较糟糕的是,有点担心地毯,是不是上面的静电已经把芯片给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该是该用手捡呢?还是该用镊子呢?』 用手用镊子都可以,但注意先去掉你的身体可能带有的静电。

去了,用手摸了下铁桌子,然后去捡起来啦

担心捡起来的过程中,犹豫接触地毯,可能还会产生静电,把这对芯片搞出问题来

我也看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戴个手套用镊子吧,不过这会你应该都捡起来了吧。

是,摸了摸铁桌子,然后开捡,不知道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批量操作就注意下静电。 平时开发都不注意静电的,但也很少搞坏开发板

就是落地的是地毯

感觉那东西容易起静电,被搞坏了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摸了摸铁桌子,然后开捡,不知道有没有坏

应该没啥事,有些管脚内置静电保护的。

网友:
不至于这么脆吧。自己去下静电捡起来就好

玩板看这里:

网友:
这种情况,不放心的话用防静电的镊子去捡。 用手指头捡和用金属镊子捡是差不多的。

网友:
什么芯片啊?20块钱以下的或者公费购买的用手就好了。一次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
芯片哪有那么脆弱,要是我直接用手一把抓得了。经常干这事,也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哪有这么脆的,保险点,去下静电,再捡,管脚用镊子弄正就可以了,保险点嘛带个静电手环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