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教一下什么是DFX设计呀

楼主:
什么是DFX设计

网友:
百度的,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DFX是面向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设计,其中X代表产品生命周期的某一个环节或特性,它是一种新的设计技术,在设计阶段尽可能早地考虑产品的性能、质量、可制造性、可装配性、可测试性、产品服务和价格等因素,对产品进行优化设计或再设计。

常见的DFX主要包括以下一些:

DFA:Design for Assembly 可装配性设计。针对零件配合关系进行分析设计,提高装配效率。

DFA:Design for Availability 可用性设计。保证设备运行时,业务或功能不可用的时间尽可能短。

DFC:Design for Compatibility 兼容性设计。保证产品符合标准、与其他设备互连互通,以及自身版本升级后的兼容性。

DFC:Design for Compliance 顺从性设计。产品要符合相关标准 / 法规 / 约定,保障市场准入。

DFC:Design for Cost 面向成本的设计。是指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产品成本。

DFD:Design for Diagnosability 可诊断性设计。提高产品出错时能准确、有效定位故障的能力。

DFD:Design for Disassembly 可拆卸性设计。产品易于拆卸,方便回收。

DFD:Design for Discard 可丢弃性设计。用于维修策略设计,部件故障时不维修,直接替换。

DFE:Design for Environment 环保设计。减少产品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DFE:Design for Extensibility 可扩展性设计。产品容易新增功能特性或修改现有的功能。

DFEE:Design for Energy Efficiency 能效设计。降低产品功耗,提高产品的能效。

DFF:Design for Flexibility 灵活性设计。设计时考虑架构接口等方面的灵活性,以适应系统变化

DFF:Design for FabricaTlon of the PCB为 PCB 可制造而设计。PCB 设计需要满足相关可制造性标准。

DFH:Design for Humanity/ Ergonomics 人性化设计。强调产品设计应满足人的精神与情感需求。

DFI:Design for Installability 可部署性设计。提高工程安装、调测、验收的效率。

DFI:Design for InternaTlonal 国际化设计。使产品满足国际化的要求。

DFI:Design for interoperability 互操作性设计。保证产品与其他相关设备的互连互通。

DFL:Design for LogisTlcs 物流设计。降低产品包装、运输、清关等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

DFM:Design for MigraTlonability 可迁移性设计。通过设计保证系统的移植性与升级性。

DFM:Design for Maintainability 可维护性设计。确保高的维护能力、效率。

DFM: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 可制造性设计。为确保制造阶段能够实现高直通率而开展的设计活动。

DFP:Design For Packaging 为包装而设计。

DFP:Design for Portability 可移植性设计。保证系统更容易从一种平台移植到另一种平台。

DFP:Design for Performance 性能设计。设计时考虑时延、吞吐率、资源利用率,提高系统的性能。

DFP:Design for Procurement 可采购性设计。在满足产品功能与性能前提下物料的采购便捷且低成本。

DFP:Design for Postponement 延迟性设计。设计支撑将客户差异化需求延迟到供应的后端环节来满足。

DFQ:Design For Quality 为质量而设计。

DFR:Design for Recycling 可回收设计。保证产品易于回收处理。

DFR:Design for Reliability 可靠性设计。在产品运行期间确保全面满足用户的运行要求,包括减少故障发生,降低故障发生的影响,故障发生后能尽快恢复。

DFR:Design for Repair 可维修性设计。在设计中考虑为产品维修提供相关便利性。

DFR:Design for Reusability 可重用性设计。产品设计 / 模块能够被后续版本或其他产品使用,提升开发效率。

DFS:Design for Safety 人身安全设计。在产品设计中考虑产品使用中保护人身的安全。

DFS:Design for Scalability 可伸缩性设计。有效满足系统容量变化的要求。

DFS:Design for Security 安全性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资产和资源的脆弱性,包括机密性,完整性, 可用性、访问控制、认证、防抵赖和隐私保护等方面。

DFS:Design for Serviceability 可服务性设计。提高系统安装调测与维护管理能力,提高服务效率。

DFS:Design for Simplicity 简洁化设计。减少产品零部件与复杂度,降低物料、供应、维护成本。

DFSC:Design for Supply Chain 可供应性设计。提升供应效率,提高库存周转率,减少交付时间。

DFS: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设计。可持续的原材料、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互动。

DFT:Design for Testability 可测试性设计。在设计阶段将一些特殊设计加入电路中,以便设计完成后方便对产品进行测试,以提高产品的故障检测与定位隔离能力。多放测试点(过孔露铜),电路板上多放丝印(器件标识,方向,丝印说明等)。

DFU:Design for Upgradeability 易升级性设计。产品运行中的升级容易操作。

DFU:Design for Usability 易用性设计。用户使用的方便性、有效性、效率。

DFV:Design for Variety 可变性设计。管理产品多样化需求,平衡客户多样性需求和规模供应效益。

在实际产品设计中根据实际场景关注主要设计即可。

网友:
都是些玩概念的东西 就是设计前尽可能的多想到各处细节,把以后涉及到的生产 升级 维修 认证什么的都考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