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在线MP3音乐播放

楼主:
在windows下打开CDK集成开发环境,HOME下搜索在线音乐播放器的例程webplayer,打开它并编译烧录到开发板

注意:下载用JTAG(自带虚拟串口)的microUSB接口,串口通信用UART接口!

在串口助手中 打开UART的串口,通过命令行连接wifi。

注意:命令行后面要有回车,有些串口助手带有自动回车符,有些不带,如果没有回车符命令是无效的。

ifconfig ap wifiname password

如果连接成功会有如下信息打印:

[2022-03-18 16:49:57.49.187]: ifconfig ap TB tobetobe
apconfig ssid:TB, psw:tobetobe
[3647
.# 6
3# 0
]# <
I# >
n# e
t# mgr start wifi

[3648.380]<D>w800_api WIFI SOFT RESET OK

[3648.510]netmgr_wifi ssid{TB}, psk{tobetobe}

[3651.720]netmgr IP: 192.168.11.229

[3651.720]<D>APP net got ip

如果不想每次麻烦的命令行连接wifi可以在程序中取消注释掉的wifi连接函数。

在init.c文件中

netmgr_config_wifi(app_netmgr_hdl, "TB", 2, "tobetobe", strlen("tobetobe"));

此段代码可以在烧录程序后自动连接配置的wifi,WiFi名和密码需要提前设置的好

字符长度也要正确。

此时发送

player play http://96.ierge.cn/15/235/471729.mp3

就会播放音乐了,现在能直接播放下载的在线的MP3播放网站越来越少,不好找,可以试着更改网址后面的数字更换音乐

这个网站也是我找了很久的,凑合着用吧。

 在我测试后发现,默认的播放声音很大,这就导致很多音乐音调过高就会出现波音的现象,在群友的提醒下我更改了增益大小解决了这个问题

降低增益大小就不会出现爆破音了,默认是160,我改成了128

player_t *get_player_demo()
{
    if (!g_player) {
        ply_conf_t ply_cnf;

        player_conf_init(&ply_cnf);               // 初始化播放器默认配置
        ply_cnf.vol_en         = 1;               // 使能数字音量功能
        ply_cnf.vol_index      = 160;             // 0~255
        ply_cnf.event_cb       = _player_event;   // 播放事件回调函数
        ply_cnf.period_num     = 12;              // 底层音频输出缓冲周期,用于控制音频输出缓冲大小
        ply_cnf.cache_size     = 32 * 1024;       // 网络时的播放缓冲大小

        g_player = player_new(&ply_cnf);          // 创建播放器
    }

    return g_player;
}

最后来看一看播放效果,添加一个快递空纸盒作为音腔效果更好。

网友A:
听起来不错 在线听有缓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不错 在线听有缓冲吗

默认32K缓冲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认32K缓冲区

还不错

网友C:
找到了设置音量大小,很好,可以结合按键来调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设置音量大小,很好,可以结合按键来调音。。。

好主意

网友D:
这里连接的是路由器的WIFI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连接的是路由器的WIFI吗

是的,任意能联互联网的wifi都可以,你手机建一个热点也可以

网友:
问一下你的那个源码为啥注释那么详细?我下载的源码注释咋很少?这个在线音乐播放当时我也找了好多在线的MP3文件连接,都没找到,最后实在不行了给公司网站空间上传了一个MP3。郁闷!呵呵!

把我的音乐也发给大家,供大家测试哈!

http://www.xayldz.com/yingqin.mp3   王琪的迎亲

网友:
如何实现连续播放呢?player_play(get_player_demo(), url, 0);这个函数只能放一次,请问如何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