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容串联有什么意义

楼主:
请问电源入口处两电容串联意义是什么 ,这两个电容容值都是102,用一个104不可以吗,而且输入才12V,如果说的耐压原因,但是一般贴片的电容耐压值也够了啊

网友:
来自 2楼

引用 网友A:
首先有TVS,说明这里可能有尖脉冲,所以峰值电压会超过12V,所以需要两个102串联; 另一层意思是需要一 ...

102容量,0402耐压100V,0603耐压1000V,不贵!

500pF电容1分钱,也不贵!

就是为了安全,不用扯!这事儿我非常清楚了

早年做3节干电池的游戏机,VBAT退耦电容一律用2颗16V的电容串

TVS为什么不串呢?TVS短路的概率非常非常低,加上保险丝完全不会有问题

陶瓷电容为什么必须串?这玩意内部是千层饼,缺陷无法在生产过程中测试出来,短路是随机的,短路后电流可能不会熔断保险丝,但电容本身会成为火源。PCB虽然阻燃,但有火源的情况,PCB会一直燃烧

网友:
『这两个电容容值都是102,用一个104不可以吗』

104电容容量是102电容容量的100倍,不是2倍。

不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用两个电容串联。这只能问原电路作者。

网友:
相同容量的电容串联后容量将折半,而非加倍。

串接可把有极性电容用于双极电路中,比如想把1000μF串联扬声器,无极性电容太贵,用2个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串联就能便宜地实现。至于小电容为什么还要串联,显然不是以降成本为目的,怀疑从哪抄错了。

网友:
还能增加耐压,比如电容耐压只有10V,在12V电路中耐压就不够,串联后耐压增加一倍(理论情况)。

网友:
欧盟玩具安全要求:儿童使用的玩具及设备中,任何单一元器件短路不得引起大电流。。。。

网友A:
首先有TVS,说明这里可能有尖脉冲,所以峰值电压会超过12V,所以需要两个102串联;

另一层意思是需要一个500P的电容,可以没有这个标称值,或非常难买,所以用两个102串联实现。

网友A:
学习了:“102容量,0402耐压100V,0603耐压1000V” !

现在瓷片做这么好,真不知道,以前0805买40V的瓷片都要单独订货。

不过真不知道能买到500P这样的标称电容,关键是没听说过!竟然才一分钱。

网友:
比较认同8楼的说法,一是容量问题,二是耐压的总是

网友:
「欧盟玩具安全要求:儿童使用的玩具及设备中,任何单一元器件短路不得引起大电流。」
很有道理,这个知识点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102容量,0402耐压100V,0603耐压1000V” !   现在瓷片做这么好,真不 ...

小朋友!搞技术不了解成本,真为你老板悲哀。。。

网友:
230p, 250p, 260p, 280p, 310p, 400p, 420p, ,,960p, 没见过吧!不清楚上digikey和mouser找

网友:
个人浅显见解:

一是耐压值要满足要求,过电压的情况要考虑,而且有的电路会有相应的耐压试验,通常耐压试验会高出实际应用很多。

二是如果应用两个电容串联,可以防止短路发生。

网友:
2楼说法很正确

就是为了安全

如果是耐压的话完全不必担心

另外,你的TVS是单向的,电源反接的话直接就烧坏了

网友:
我们做开关电源的,输出部分我比较 喜欢用不同电容反复实验排列

网友:
1,耐压考虑;2,信赖性考量;12v电源不管是用电池还是适配器提供,输入侧短路都是不安全的因素。

网友:
耐压够了的话,减少物料的种类,用两个串联来代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