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楼主:
      树莓派小车通过手机的UDP通讯协议控制,也就是需要知道小车IP地址,但是IP地址通常是随机分配的,获取树莓派的IP地址有如下两个思路:

  1. 固定树莓派的IP地址;
  2. 获取树莓派的IP地址。

1. 固定树莓派的IP地址

固定树莓派的IP地址,详细点来说就是当树莓派连接手机热点的时候固定IP地址,连接家里路由器的时候不必固定IP,且要能正常上网。固定IP通常也有两个方式,一个图形化方法,一个代码操作方法。

图形化方法

所有操作如下图。

0. 手机开热点,树莓派连接热点;

1. 点击Vnc图标;

2. 在弹出的界面中查看IP地址;

3. 点击WiFi图标;

4. 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网络设置;

5. 在弹出的设置界面中选择SSID;

6. 在SSID列表中选择手机的WiFi;

7. 填入手机IP地址;(这个地址可以随便填写)

8. 确认。

代码操作方法

      上述所有的图像化操作都可以使用代码操作。

连接WiFi,可以在“/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修改。之前在无屏幕连接树莓派中有介绍,当时还疑问开机后这个文件就消失了,其实是转移到上述位置了。此外在代码中还可以配置优先级priority数值越高表示优先级越高,如下图。

查看IP,可以在终端中输入“ifconfig”。

配置固定IP地址,在“/etc/dhcpcd.conf”中修改,在界面配置的内容会显示在该文件的最后。

2. 获取树莓派的IP地址

据说华为手机可以直接在手机热点中查看到连接热点设备的IP地址,我的手机却不行。下载Android Terminal,在帖子附件中,先打开手机热点,让树莓派连接。然后输入

ip neigh

         就能获取到树莓派IP地址,如下图。

  问题

固定IP的地址的方法,确实可以固定IP地址,但是会导致树莓派不能联互联网,而且树莓派也不能发送数据给手机。如果手机分配给树莓派的IP地址改变,那么树莓派连接收手机数据都不行了。这个方法显然是不行的,也可能是我的设置方法不对,暂时就只能每次开机后查看一下小车的IP地址了。

jackpal.androidterm_v1.0.70.apk

网友:
来自 2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