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楼主:
先上视频

    第一阶段目标(用手机控制树莓派小车运动)完成,阶段任务详见“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下面从零开始介绍。

0. 准备硬件

     除了树莓派外,其他的硬件可以参考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 安装操作系统

      树莓派可以安装官方的操作系统也可以安装Ubuntu,参考树莓派4不同操作系统跑分测试。我最新安装的版本是Raspberry Pi OS 64位版本,Debian版本是11,代号“bullseye”。

2. 安装远程桌面

     安装远程桌面,主要是方便在Windows电脑上操作树莓派和传输文件,详细可以参考树莓派4远程桌面连接方法

3. 安装Wiringpi

       Wiringpi是C语言的GPIO库,如果是安装的32位树莓派系统,自带有Wiringpi。详见树莓派4引脚功能以及操作方法如果安装64位系统,需要下载文末的“wiringpi-2.60-1_arm64.deb”,双击输入密码安装。

       安装完成后在终端中输入“gpio -v”显示如下。

4. 开启I2C

      电机驱动模块是使用I2C通信协议控制的,需要在设置中开启I2C,详见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5. 安装VSCode

      VSCode是一个非常好用的IDE,参考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6. 下载工程

      进入“万里”小车GitHub或Gitee项目仓库,详见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首先点击星星,然后下载。下载到桌面并解压,将文件夹“Example-master”改名为“Example”。

7. 打开树莓派工程

     项目是是使用VSCode编写的,使用VSCode能够很好的调试工程,详见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8. 打开安卓APP工程

     APP工程在“Examples/Android/Lb_WanLi_Car”中,详见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工程使用Android Studio打开,时机调试。或者直接下载文末安装包进行安装。

9. 设置开机启动

      需要让树莓派开机就运行程序,详见26“万里”树莓派小车——设置程序开机启动

10. 获取树莓派IP地址

      树莓派小车通过手机的UDP通讯协议控制,因此需要知道树莓派的IP地址,详见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11. 组装小车

     组装小车算是最简单的了,详见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12. 玩耍吧

     详见帖子开始的视频。Have fun!

问题

    虽然小车能跑了,但是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问题如下:

1. 小车直行的时候会出现Yaw方向偏航;

2. 小车IP地址不固定,每次都需要用手机查询IP地址。

万里小车.apk

wiringpi-2.60-1_arm64.deb

网友:
来自 2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
看了两遍,轮子掉了吧。还是没有你的平衡车好。不过看着漂移运动不错。

网友A:
. 小车直行的时候会出现Yaw方向偏航,这个偏航的范围有多大个数量级?

网友:
轮子飞了我没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小车直行的时候会出现Yaw方向偏航,这个偏航的范围有多大个数量级?

偏航还是很大的,随着距离越远会越大,详细可以看视频,接下来可能不会继续使用纳姆轮做小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