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i_pwm_init功能

楼主:
请问设备句柄和设备好是什么意思呢?ret = csi_pwm_init(&r, 0)实现了一个怎样的初始化功能呢?

csi_error_t csi_pwm_init(csi_pwm_t *pwm, uint32_t idx)
{
    CSI_PARAM_CHK(pwm, CSI_ERROR);
    csi_error_t ret = CSI_OK;
    wj_pwm_regs_t *pwm_base = NULL;

    if (0 == target_get(DEV_WJ_PWM_TAG, idx, &pwm->dev)) {
        pwm_base = (wj_pwm_regs_t *)HANDLE_REG_BASE(pwm);
        wj_pwm_reset_register(pwm_base);
    } else {
        ret = CSI_ERROR;
    }

    return ret;
}

网友:
pwm_dev_t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port; /* pwm port */

pwm_config_t config; /* spi config */

void *priv; /* priv data */

} pwm_dev_t;

pwm_config_t

typedef struct {

float duty_cycle; /* the pwm duty_cycle */

uint32_t freq; /* the pwm freq */

} pwm_config_t;

pwm设备句柄其实就是一个包含pwm设置的相关参数的复杂结构体。通过以上可以看到,里边有结构体的嵌套,pwm_dev_t结构体内还有pwm_config_t结构体。

pwm_dev_t.port 定义PWM可用的端口号,最后就是pwm输出的引脚。

pwm_config_t而这个结构体主要定义了pwm运行时的周期和占空比。

不要被 那个     句柄  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