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RISC-V内核 CH582】微信小程序控制点灯

楼主:
【前言】

【沁恒RISC-V内核 CH582】BLE 点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5457-1-1.html

       原先我用E4A做了一个点灯的小程序,但是那个小程序是单向控制LED灯,没反馈到灯的状态。最近公司做了一个BLE连接佳博蓝牙打印机的项目,本来是想用E4A来做的,但是没有支持的库,所以改用微信小程来做。周未,刚好把前面手机控制LED的程序移植到CH582的评测项目里来。其实微信小程序如果上手了的话,相比E4A,可以实现苹果、安卓以及华为的三个平台的通用,很是方便的。

【具体的思路】

CH582:1、上面接收微信小程序的接口还是用原来的接口。在回调函数simpleProfileChangeCB里的SIMPLEPROFILE_CHAR1接收上面判断开关标志,然后控制LED的IO发送高低电平。

               2、在函数performPeriodicTask里每500ms读取LED的IO状态,生成上报数据用peripheralChar4Notify上报灯的状态。

微信小程序:1、搜索BLE设备,搜索到设备后将设备展示在APP的界面。

                      2、连接CH582的BLE设备,读取serviceId、characteristicId。

                      3、连接成功并获取到notifyServiceId的可读为真,开启notify的数据监听。

                      4、notify收到数据后,判断数据,来更改微信小程上的图标,显示灯的状态。

【主要函数】

  CH582:工程是在“\CH583EVT\EVT\EXAM\BLE\Peripheral”这个DEMO上面修改而来:

1、simpleProfileChangeCB 这个是接收的回调函数,接收微信小程序数据,判断后对LED进行电平的转换。

static void simpleProfileChangeCB(uint8_t paramID, uint8_t *pValue, uint16_t len)
{
    switch(paramID)
    {
        case SIMPLEPROFILE_CHAR1:
        {
            uint8_t newValue[SIMPLEPROFILE_CHAR1_LEN];
            tmos_memcpy(newValue, pValue, len);
            PRINT("profile ChangeCB CHAR1.. %s\n",newValue);
            //这里用于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否为1,因为上位机是发的字符为1.
            if(pValue[0] == 48)
            {
                GPIOB_SetBits(GPIO_Pin_19);
            }
            else {
                GPIOB_ResetBits(GPIO_Pin_19);
            }
            break;
        }

        case SIMPLEPROFILE_CHAR3:
        {
            uint8_t newValue[SIMPLEPROFILE_CHAR3_LEN];
            tmos_memcpy(newValue, pValue, len);
            PRINT("profile ChangeCB CHAR3..\n");
            break;
        }

        default:
            // should not reach here!
            break;
    }
}

2、performPeriodicTask  这个函数主要是定时的读取LED灯的电平 ,然后发送给微信小程序,用于反馈给APP显示灯的状态。

static void performPeriodicTask(void)
{

    uint8_t notiData[SIMPLEPROFILE_CHAR4_LEN] = {0x88,0x01};
    //PRINT("LED STATUS..%x\n", GPIOB_ReadPortPin(GPIO_Pin_19)); ////GPIOB_ReadPortPin的返回值并不是bool值,而是对应的port&pin的值
    if (GPIOB_ReadPortPin(GPIO_Pin_19) != 0) {
        notiData[1] = 0x00;
    }else {
        notiData[1] = 0x01;
    }
    peripheralChar4Notify(notiData, SIMPLEPROFILE_CHAR4_LEN);
}

3、初始化LED 的GPIO,我这里用的是GPIOB19:GPIOB_ModeCfg(GPIO_Pin_19, GPIO_ModeOut_PP_5mA);

编译好后下载给CH582就OK了。

微信小程:

1、新建一个js模板的微信小程:

   在pages图标上右键新建一个image文件夹,用于存放关、开灯的图片。

首先去网上下载两张灯的图片,一个是亮灯的、一个是灭灯的。他这两张图片放到image文件夹下。

修改app.js:

//app.js
App({
  onLaunch: function () {
    this.globalData.sysinfo = wx.getSystemInfoSync()
  },
  getModel: function () { //获取手机型号
    return this.globalData.sysinfo["model"]
  },
  getVersion: function () { //获取微信版本号
    return this.globalData.sysinfo["version"]
  },
  getSystem: function () { //获取操作系统版本
    return this.globalData.sysinfo["system"]
  },
  getPlatform: function () { //获取客户端平台
    return this.globalData.sysinfo["platform"]
  },
  getSDKVersion: function () { //获取客户端基础库版本
    return this.globalData.sysinfo["SDKVersion"]
  },
  globalData: {
    userInfo: null,
    platform:"",
    screenWidth:wx.getSystemInfoSync().screenWidth,
    screenHeight:wx.getSystemInfoSync().screenHeight,
  },
  BLEInformation:{
    platform: "",
    deviceId:"",
    writeCharaterId: "",
    writeServiceId: "",
    notifyCharaterId: "",
    notifyServiceId: "",
    readCharaterId: "",
    readServiceId: "",
  }

})

然后修改index.wxml

<button class='button'  hover-class="hover" bindtap="startSearch" loading='{{isScanning}}'> 搜索蓝牙设备 </button>
<scroll-view class="device_list" scroll-y scroll-with-animation >
  <view  wx:for="{{list}}" wx:for-item="item"
         data-title="{{item.deviceId}}"
         data-name="{{item.name}}"
         data-advertisData="{{item.advertisServiceUUIDs}}"
         wx:key="{{item.deviceId}}"
         bindtap="bindViewTap"
         class="item" hover-class="item_hover">
     <view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 #333;">{{item.name}}</view>
     <view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 #333;" >{{item.deviceId}}</view>
     <view style="font-size: 10px">信号强度: {{item.RSSI}}dBm ({{utils.max(0, item.RSSI + 100)}}%)</view>
</view>
</scroll-view>
<image src="{{imageUrl}}" mode="aspectFit">
</image>
<button class='button'   bindtap="offLED" > 关灯 </button>
<button class='button'  bindtap="onLED" > 开灯 </button>

修改index.wxss

.button {
  margin-top: 20px;
  width: 90%;
  background-color: #54bec2;
  color: white;
  border-radius: 98rpx;
  background: bg_red;
}

/* 按下变颜色 */
.hover {
  background:  #DCDCDC;
}

.device_list {
  height: auto;
  margin-left: 20px;
  margin-right: 20px;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20px;
  border: 1px solid #EEE;
  border-radius: 5px;
  width: auto;
}
.td {
  display: flex;
  align-items: center;
  justify-content: center;
   margin-top: 10px;
}
/* .item {
    padding-top: 10px;
    padding-bottom: 10px;
     height: 130rpx;
     width: 100%;
} */
.item{
 display: block;
  /* font-family: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font-size:14px;
  margin: 0 10px;
  margin-top:10px;
  margin-bottom: 10px;
  background-color:#FFA850;
  border-radius: 5px;
  border-bottom: 2px solid #68BAEA; */
  border-bottom: 1px solid #EEE;
  padding: 4px;
  color: #666;
}
.item_hover {
  background-color: rgba(0, 0, 0, .1);
}
.block{
    display: block;
    color:#ffffff;
    padding: 5px;
}/* pages/bleConnect/bleConnect.wxss */

修改index.js:

// pages/blueconn/blueconn.js
var app = getApp()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list: [],
    services: [],
    serviceId: 0,
    writeCharacter: false,
    readCharacter: false,
    notifyCharacter: false,
    isScanning:false,
    imageUrl:"../image/0.jpg"
  },
  //搜索设备
  startSearch: function () {
    var that = this
    wx.openBluetoothAdapter({
      success: function (res) {
        wx.getBluetoothAdapterState({
          success: function (res) {
            console.log('openBluetoothAdapter success', res)
            if (res.available) {
              if (res.discovering) {
                wx.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success: function (res) {
                    console.log(res)
                  }
                })
              }else{
                // that.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that.getBluetoothDevices()
              }
              // that.checkPemission()
            } else {
              wx.showModal({
                title: '提示',
                content: '本机蓝牙不可用',
                showCancel: false
              })
            }
          },
        })
      }, fail: function () {

        // if (res.errCode === 10001) {
        //   wx.onBluetoothAdapterStateChange(function (res) {
        //     console.log('onBluetoothAdapterStateChange', res)
        //     if (res.available) {
        //       this.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
        //   })
        // }

        wx.showModal({
          title: '提示',
          content: '蓝牙初始化失败,请到设置打开蓝牙',
          showCancel: false
        })
      }
    })
  },
  checkPemission: function () {  //android 6.0以上需授权地理位置权限
    var that = this
    var platform = app.BLEInformation.platform
    if (platform == "ios") {
      app.globalData.platform = "ios"
      that.getBluetoothDevices()
    } else if (platform == "android") {
      app.globalData.platform = "android"
      console.log(app.getSystem().substring(app.getSystem().length - (app.getSystem().length - 8), app.getSystem().length - (app.getSystem().length - 8) + 1))
      if (app.getSystem().substring(app.getSystem().length - (app.getSystem().length - 8), app.getSystem().length - (app.getSystem().length - 8) + 1) > 5) {
        wx.getSetting({
          success: function (res) {
            console.log(res)
            if (!res.authSetting['scope.userLocation']) {
              wx.authorize({
                scope: 'scope.userLocation',
                complete: function (res) {
                  that.getBluetoothDevices()
                }
              })
            } else {
              that.getBluetoothDevices()
            }
          }
        })
      }
    }
  },
  getBluetoothDevices: function () {  //获取蓝牙设备信息
    var that = this
    console.log("start search")
    wx.showLoading({
      title: '正在加载',
      icon: 'loading',
    })
    that.setData({
      isScanning:true
    })
    wx.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success: function (res) {
        console.log(res)
        setTimeout(function () {
          wx.getBluetoothDevices({
            success: function (res) {
              var devices = []
              var num = 0
              for (var i = 0; i < res.devices.length; ++i) {
                if (res.devices[i].name != "未知设备") {
                  devices[num] = res.devices[i]
                  num++
                }
              }
              that.setData({
                list: devices,
                isScanning:false
              })
              wx.hideLoading()
              wx.stopPullDownRefresh()
              wx.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success: function (res) {
                  console.log("停止搜索蓝牙")
                }
              })
            },
          })
        }, 5000)
      },
    })
  },
  bindViewTap: function (e) {
    var that = this
    wx.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success: function (res) { console.log(res) },
    })
    that.setData({
      serviceId: 0,
      writeCharacter: false,
      readCharacter: false,
      notifyCharacter: false
    })
    console.log(e.currentTarget.dataset.title)
    wx.showLoading({
      title: '正在连接',

    })
    wx.createBLEConnection({
      deviceId: e.currentTarget.dataset.title,
      success: function (res) {
        console.log(res)
        app.BLEInformation.deviceId = e.currentTarget.dataset.title
        that.getSeviceId()
      }, fail: function (e) {
        wx.showModal({
          title: '提示',
          content: '连接失败',
          showCancel: false
        })
        console.log(e)
        wx.hideLoading()
      }, complete: function (e) {
        console.log(e)
      }
    })
  },
  getSeviceId: function () {
    var that = this
    var platform = app.BLEInformation.platform
    console.log(app.BLEInformation.deviceId)
    wx.getBLEDeviceServices({
      deviceId: app.BLEInformation.deviceId,
      success: function (res) {
        console.log(res)
        // var realId = ''
        // if (platform == 'android') {
        //   // for(var i=0;i<res.services.length;++i){
        //   // var item = res.services[i].uuid
        //   // if (item == "0000FEE7-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   realId = "0000FEE7-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   //       break;
        //   //     }
        //   // }
        // } else if (platform == 'ios') {
        //   // for(var i=0;i<res.services.length;++i){
        //   // var item = res.services[i].uuid
        //   // if (item == "49535343-FE7D-4AE5-8FA9-9FAFD205E455"){
        //   realId = "49535343-FE7D-4AE5-8FA9-9FAFD205E455"
        //   // break
        //   // }
        //   // }
        // }
        // app.BLEInformation.serviceId = realId
        that.setData({
          services: res.services
        })
        that.getCharacteristics()
      }, fail: function (e) {
        console.log(e)
      }, complete: function (e) {
        console.log(e)
      }
    })
  },
  getCharacteristics: function () {
    var that = this
    var list = that.data.services
    var num = that.data.serviceId
    var write = that.data.writeCharacter
    var read = that.data.readCharacter
    var notify = that.data.notifyCharacter
    wx.getBLEDeviceCharacteristics({
      deviceId: app.BLEInformation.deviceId,
      serviceId: list[num].uuid,
      success: function (res) {
        console.log(res)
        for (var i = 0; i < res.characteristics.length; ++i) {
          var properties = res.characteristics[i].properties
          var item = res.characteristics[i].uuid
          if (!notify) {
            if (properties.notify) {
              app.BLEInformation.notifyCharaterId = item
              app.BLEInformation.notifyServiceId = list[num].uuid
              notify = true
            }
          }
          if (!write) {
            if (properties.write) {
              app.BLEInformation.writeCharaterId = item
              app.BLEInformation.writeServiceId = list[num].uuid
              write = true
            }
          }
          if (!read) {
            if (properties.read) {
              app.BLEInformation.readCharaterId = item
              app.BLEInformation.readServiceId = list[num].uuid
              read = true
            }
          }
        }
        if (!write || !notify || !read) {
          num++
          that.setData({
            writeCharacter: write,
            readCharacter: read,
            notifyCharacter: notify,
            serviceId: num
          })
          if (num == list.length) {
            wx.showModal({
              title: '提示',
              content: '找不到该读写的特征值',
              showCancel: false
            })
          } else {
            that.getCharacteristics()
          }
        } else {
          wx.showToast({
            title: '连接成功',
          })
          that.openControl()
        }
      }, fail: function (e) {
        console.log(e)
      }, complete: function (e) {
        console.log("write:" + app.BLEInformation.writeCharaterId)
        console.log("read:" + app.BLEInformation.readCharaterId)
        console.log("notify:" + app.BLEInformation.notifyCharaterId)
      }
    })
  },
   openControl: function () {//连接成功返回主页
    // wx.navigateTo({
    //   url: '../home/home',
    // })
    var that = this
    wx.notify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
        state: true, // 启用 notify 功能
        // 这里的 deviceId 需要已经通过 createBLEConnection 与对应设备建立链接
        deviceId:app.BLEInformation.deviceId,
        // 这里的 serviceId 需要在 getBLEDeviceServices 接口中获取
        serviceId:"0000FFE0-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 这里的 characteristicId 需要在 getBLEDeviceCharacteristics 接口中获取
        characteristicId:"0000FFE4-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success (res) {
          console.log('notify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 success', res.errMsg)
        }
    })
    // ArrayBuffer转16进制字符串示例
      function ab2hex(buffer) {
        let hexArr = Array.prototype.map.call(
          new Uint8Array(buffer),
          function(bit) {
            return ('00' + bit.toString(16)).slice(-2)
          }
        )
        return hexArr.join('');
      }
      wx.on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function(res) {
        console.log(`characteristic ${res.characteristicId} has changed, now is ${res.value}`)
        console.log(ab2hex(res.value))
        if(ab2hex(res.value) == 8801){
          console.log("开灯")
          that.setData({
            imageUrl: "../image/1.jpg"
          })
        }
        else
        {
          console.log("关灯")
          that.setData({
            imageUrl: "../image/0.jpg"
          })
        }
      })
  },
  offLED: function (e) {
    console.log("发送关灯程序")
    var senddata = "0";
    var that = this
    let buffer = new ArrayBuffer(senddata.length)
    let dataView = new DataView(buffer)
    for (var i = 0; i < senddata.length; i++) {
      dataView.setUint8(i, senddata.charAt(i).charCodeAt())
    }

    wx.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deviceId: app.BLEInformation.deviceId,
      serviceId: "0000FFE0-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characteristicId: "0000FFE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value: buffer,
      success: function (res) {
        wx.showToast({
          title: '发送成功',
          icon: 'success',
          duration: 2000
        })
      }
    })
  },
  onLED: function (e) {
    console.log("发送开灯灯程序")
    console.log("发送关灯程序")
    var senddata = "1";
    var that = this
    let buffer = new ArrayBuffer(senddata.length)
    let dataView = new DataView(buffer)
    for (var i = 0; i < senddata.length; i++) {
      dataView.setUint8(i, senddata.charAt(i).charCodeAt())
    }

    wx.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deviceId: app.BLEInformation.deviceId,
      serviceId: "0000FFE0-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characteristicId: "0000FFE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value: buffer,
      success: function (res) {
        wx.showToast({
          title: '发送成功',
          icon: 'success',
          duration: 2000
        })
      }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app.BLEInformation.platform = app.getPlatform()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初次渲染完成
   */
  onReady: function ()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显示
   */
  onShow: function ()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隐藏
   */
  onHide: function ()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卸载
   */
  onUnload: function () {

  },

  // /**
  //  * 页面相关事件处理函数--监听用户下拉动作
  //  */
  // onPullDownRefresh: function () {
  //     // var that = this
  //     // wx.startPullDownRefresh({})
  //     // that.startSearch()
  // },

  /**
   * 页面上拉触底事件的处理函数
   */
  onReachBottom: function () {

  },

  /**
   * 用户点击右上角分享
   */
  onShareAppMessage: function () {

  }
})

编译以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进行真机调试:

 手机扫码后弹出调试界面:

 手机的调试界面:

然后点搜索蓝牙设备:

  搜索到CH582以后就会出现

      到这里就成功了。

      微信小程序具体的实现大家去看看官方文档就行,如果大家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给私信我,大家互相学习讨论。

【讨论】

        这里还只是实现了基本的数据收发功能,相对于前一编用E4A来实现点灯,这次有了反馈的,显得更加合理。当然程序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完善修改,这里我反馈标志是500ms,手机APP有点延时。微信小程序的UID我这里都是写死的,后面还要考虑适配的东西。

       相比第一次的点灯,这次的程序改写思路清晰多了,这里要感谢@manhuami2007。我从他的评测报告中学到了notify的定时上报数据。他的贴子写得非常好,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他的两篇贴子,对于BLE的数据交换很有益:【沁恒RISC-V内核 CH582】 4-手机对 CH582 的数据进行读操作和写操作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5658-1-1.html、【沁恒RISC-V内核 CH582】 7- 使用CH582蓝牙的notify主动上传数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6861-1-1.html。

      这几天公司的项目忙得头昏眼花,评测的报告也出得比较慢。静下来想想,其实做评测项目很是花时间,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沁恒的芯片,蓝牙也是第一次,很是有些吃力,但是通过对这个板子的学习,我接触到了蓝牙,并且刚好用在公司的接入蓝牙打印机的项目上,并且正试上线了。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收获。

     这里要感谢EEWORLD给机会,在这个网站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结识了很多优秀的朋友。

【下一步】

根据我的评测进度,下一步用IO控制继电器,来控制取暖器的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展不错 加油:)

谢谢鼓励,我一直在努力前行,就不知道我的评测是否符合要求。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鼓励,我一直在努力前行,就不知道我的评测是否符合要求。

看每次测评结束后,评委的打分就知道啦

我记得你的测评综合分都挺高的,说明测评发帖质量和完成度都很好

评委在给测评发帖质量这块打分时候,会考虑这个帖子里的内容对网友是否有帮助,对网友帮助高分数也高,也是我们鼓励网友测评发帖记录、分享目的之一

同时也想问一下在测评中是否有收获,对测评有哪些改进的意见

网友C:
微信小程序开发,入门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信小程序开发,入门难吗?

看你的知识储备情况,要懂得基本的Html、CSS、JS的知识就可以入门。官方提供的文档很丰富的,应该说入门还算是简单。但是要做支付、跨服务器、数据库等就有难度,做蓝牙通讯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D:
博你好,请问这里是指主机发来的数据是48时就拉高pin19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博你好,请问这里是指主机发来的数据是48时就拉高pin19么

对吧,很久了,记不大清楚了。按理来讲应该是的,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吧,很久了,记不大清楚了。按理来讲应该是的,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在微信找了个蓝牙小程序发送数据过来,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微信找了个蓝牙小程序发送数据过来,没有一点反应

你先用蓝牙调试助手来试。如果开发板收到数据,先用printf打印出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