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RISC-V内核 CH582】通过蓝牙升级程序

楼主:
先把在这个程序CH582\EVT\EXAM\BLE\BackupUpgrade_OTA下载到开发板

网友A:
然后把CH583升级工具发送到手机,多了一个后缀1,选择安装程序打开,安装过程需要读取相机信息,我拒绝,

又提示获取地址信息,我又拒绝,然后,蓝牙程序提示,不能运行,倒也没有退出运行,

可是我扫描蓝牙设备,提示我需要打开位置信息,

搜集我的位置信息吗?比较反感这点。哪就同意吧,否则不能用啊

网友:
授权存储和位置信息后,打开升级工具,自动开始扫描蓝牙设备了,最终没找到蓝牙设备,是我的开发板程序不对吗?

网友B:
选择安装程序打开,安装过程需要读取相机信息,拒绝,

又提示获取地址信息,又拒绝

是否这里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择安装程序打开,安装过程需要读取相机信息,拒绝, 又提示获取地址信息,又拒绝 是否这里问题

不是,我后来又都授权了,现在可以搜到一个smart watch,链接不上,肯定不是开发板的蓝牙。

网友:
安卓手机,蓝牙授权就是需要位置信息的授权,之前因为这个问题还查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把CH583升级工具发送到手机,多了一个后缀1,选择安装程序打开,安装过程需要读取相机信息,我拒绝, ...

使用蓝牙,必须要取得定位信息,这是使用蓝牙功能必须要的权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后来又都授权了,现在可以搜到一个smart watch,链接不上,肯定不是开发板的蓝牙。

开发板的蓝牙有名称的:

// GAP GATT Attributes
static uint8_t attDeviceName[GAP_DEVICE_NAME_LEN] = "LuglBLE";

static uint8_t scanRspData[] = {
    // complete name
    0x8,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LOCAL_NAME_COMPLETE,
    'L',
    'u',
    'g',
    'l',
    'B',
    'L',
    'E',

你可以在这两个地方修改成你的个性名字。然后就不会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发板的蓝牙有名称的: // GAP GATT Attributes static uint8_t attDeviceName[GAP_DEVICE_NAME_LEN ...

程序里有名字,名字没搞错,但是,没链接上那个升级的APP,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是不是烧错固件了,一般来讲不会出问题的吧。我还没有学到那一课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烧错固件了,一般来讲不会出问题的吧。我还没有学到那一课列。

有可能吧,资料也没说那个可以用,挨个试吧,串口烧给程序,还以为出问题了呢,结果是漫长的进行中,137秒,最终串口下载成功了。

网友D:
你先下一个正常的外设程序看看手机能不能连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下一个正常的外设程序看看手机能不能连接上

谢谢,这些天比较忙。

我先下载个broadcast试试

网友A:
  这也算是成功链接了吧

网友:
可是烧录EVT\EXAM\BLE\BackupUpgrade_OTA\BackupUpgrade_OTA.hex

后,手机蓝牙还是搜不到蓝牙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是成功链接了吧

broadcast是单向广播,不建立连接,不过至少证明一个方向的通信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