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三 玩debian linux系统 加ssh

楼主:
                 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三 玩debian linux系统加ssh

1,烧录镜像 ,因为开始玩,所以选择LicheeRV_Debian_86_480p.img烧录,使用PhoenixCard,如果烧录有问题,可以先用SD Card Formatter格式化一下

    记得等待一下,直到烧录完成。

2,硬件准备,套件里面有个usb接口转换器,但还要个usb hub才能把键盘和鼠标都插上。usb接口转换器插到USB-host接口上然后插上usb hub。usb hub上插键盘和鼠标。

      5V+uart那个usb口插到电脑,一方面供电,另外用putty 115200 n,8,1可以操作debian linux。

3,启动和wifi设置

普通用户sipeed 密码为licheepi wifi设置 在菜单Preferences==》connman Settings里面看一看到有线,无线等,设置无线,允许自动搜索,找到你家里的wifi,设置密码。

好了后就可以其他电脑ping到了,但这个debian系统好像还不行。

需要sudo apt-get update一下,重新启动后用root用户登录,密码也是licheepi

这个时候你用ifconfig ,用ping命令就可以了。192.168.0.102是这个debian系统

4,root登录后安装ssh

     1),root登录(root  licheepi)

     2),udo apt-get update(前面做了就不做了)
     3),apt install openssh-server (sudo apt install openssh-server普通用户)

     4),修改/etc/ssh/sshd_config文件:

         vim /etc/ssh/sshd_config

         #PermitRootLogin prohibit-password 配置改为:PermitRootLogin yes
        #Port 22  配置改为:Port 22
      5),service sshd restart

      debian系统的ssh设置好了。

5,设置vscode

      1,安装ssh插件。

      2,新加一个ssh连接,设置ip:192.168.0.102,端口22,用户名root 密码licheepi 保存

      3,点击一下,看是否连上了:

 6,这个时候可以用ssh操作debian linux的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板了。

  其他后续在玩。

网友:
root登录后安装ssh,步骤这么多

还需要修改/etc/ssh/sshd_config文件,有点麻烦,

看着楼主的测评,了解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