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_7.4V转24V,该用什么芯片?

楼主:
最近做一款便携设备,需要从2串锂电池7.4V通过升压芯片升压至24V,24V后面需要驱动一个电磁阀,电池的最大输出是5A,升压后需要最大能够输出24V/0.5A,大家有合适的芯片推荐吗?最好是用过比较稳定的电路,目前有待定一款MT3608的芯片,大家也可以帮忙看看合适不!

网友A:
我也关注一下,我也有转12V和24V的需求,刚做好12V的,还没有打样出来,24V的还没有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关注一下,我也有转12V和24V的需求,刚做好12V的,还没有打样出来,24V的还没有做呢

你是用多少V转12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多少V转12V的?

2串锂电池7.4V,和你的一样

网友:
有国产且供货稳定的芯片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串锂电池7.4V,和你的一样

网友C:
立创上都可以找到,有专门的的电源芯片类,如果不行只能自己做一个开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立创上都可以找到,有专门的的电源芯片类,如果不行只能自己做一个开关电路。

看了一下,有些参数选了找不到。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范围这个该如何选?超出我需要的范围太多了。

网友:
到处搜一下吧,一般转换都有定例

网友D:
我有一款SC2329,可以升压到26V。输入电压范围很宽。需要资料加我微信13590269918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款SC2329,可以升压到26V。输入电压范围很宽。需要资料加我微信13590269918

是国产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