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接地气的问题?电容是怎么吸收ESD的?

楼主:
电容是怎么吸收ESD的? 能否将讲解一下详细的工作过程?

网友A:
楼主不妨想想“电容”为什么要叫做“电容”?静电的本质又是什么?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B:
『电容是怎么吸收ESD的?』

电容吸收的理由就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妨想想“电容”为什么要叫做“电容”?静电的本质又是什么?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

本质是电荷,电容将静电释放的电荷吸收,那这样的话,在电路处于未工作的状态,那电容就充电,然后放电,这个时候转换出来的电压,由于电量很少,所以放电出来的电压就会小很多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质是电荷,电容将静电释放的电荷吸收,那这样的话,在电路处于未工作的状态,那电容就充电,然后放电, ...

是的,电容将静电源释放的电荷储存,这样电容两端的电压就不会突变,故而保护了后面的敏感元件。

进一步思考,以上基于的是“理想电容”,现实中的电容并非理想电容,那又会如何?这涉及到ESD电容的选择和布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容将静电源释放的电荷储存,这样电容两端的电压就不会突变,故而保护了后面的敏感元件。 进一 ...

为什么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呢?ESD电容选择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 ?有人说ESD保护电容不如用TVS管,因为它的反应时间不如TVS?这是为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呢?ESD电容选择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 ?有人说ESD保护电容不如用TVS管,因 ...

应该是在防静电的场合,要求电容值低,一般是1--3.5PF之间

网友:
看看IEC61000 的解说吧,为什么不读标准?

啥电容的自谐频率几百MHz, 小于100M的电容并上去就是个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呢?ESD电容选择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 ?有人说ESD保护电容不如用TVS管,因 ...

先仔细思考5楼帖所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怎么吸收ESD的?』 电容吸收的理由就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不能突变的话,那也会在短时间内产生一个高电压  不会击穿电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仔细思考5楼帖所言。

不太理解,老师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突变的话,那也会在短时间内产生一个高电压  不会击穿电容吗?

电容两端电压确实会升高,但电容与受保护的器件并联,电容两端电压与受保护器件两端电压相等,电容两端电压应该使得被保护器件不损坏(升到多么高,这与电容容量等有关),所以电容耐压足够的话,是不会被击穿的。

实际上,电容的作用就是使被保护器件两端电压不会升到损坏的程度。没有这个电容,被保护器件两端电压可能很高以至于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理解,老师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感激不尽

详细说明什么你得先详细说明,具体哪里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突变的话,那也会在短时间内产生一个高电压  不会击穿电容吗?

电容两端的电压取决于充入的电荷量,这个我记得前段时间也在某个帖子里讲过,还有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