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18、硬件SPI驱动(ST7735)1.8吋TFT LCD

楼主:
相关文章:

【GD32L233C-START评测】1、优点与缺点都很明显的GD32L233C-START(开箱)

【GD32L233C-START评测】2、非阻塞方式点灯,blink,blink,blink……

【GD32L233C-START评测】3、pwm实现呼吸灯

【GD32L233C-START评测】4、串口不定长数据接收

【GD32L233C-START评测】5、Flash读写——使用内部Flash存储数据

【GD32L233C-START评测】6、硬件I2C驱动0.96吋OLED

【GD32L233C-START评测】7、硬件SPI1驱动RC522

【GD32L233C-START评测】8、获取MCU96位唯一ID、SRAM、FLASH大小

【GD32L233C-START评测】9、IAP程序升级——基于YMODEM协议

【GD32L233C-START评测】10、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校准adc,adc采样更准确

【GD32L233C-START评测】11、GD32 ISP软件还不支持GD32L233

【GD32L233C-START评测】12、按键——外部中断

【GD32L233C-START评测】13、I2C驱动环境光和接近传感器RPR-0521RS

【GD32L233C-START评测】14、RT-Thread移植到GD32L233(内核,finsh移植)

【GD32L233C-START评测】15、RT-Thread消息队列、多线程使用

【GD32L233C-START评测】16、RT-Thread事件集从中断唤醒任务

【GD32L233C-START评测】17、CMSIS-RTOS2 RTX5移植到GD32L233(内核,多线程)

1、硬件连接
    GND       GND
    3.3V      VCC
    PB13      SCL
    PB15      SDA
    PB7       ERS(复位)
    PB8       DC(命令数据选择)
    PB12      CS(片选)
    PB9       BL(背光)

2、字库取摸方式
取模方式:阴码、逆向、列行式
使用PCtoLCD2002软件取摸。

3、图片取摸
水平扫描,16位真彩色
使用Image2Lcd取摸。

4、代码实现
代码兼容软件SPI和硬件SPI两种方式,通过宏SOFTWARE_SPI_ENABLE选择。

(1)宏定义

#define SOFTWARE_SPI_ENABLE    0

#define LCD_RES_LOW()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7)//RES  rst
#define LCD_RES_HIGH()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7)

#define LCD_DC_LOW()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8)//DC  data command select
#define LCD_DC_HIGH()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8)

#define LCD_BLK_LOW()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9)//BLK
#define LCD_BLK_HIGH()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9)

#define LCD_CS_LOW()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12)//CS
#define LCD_CS_HIGH()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12)

#if SOFTWARE_SPI_ENABLE

#define LCD_SCLK_LOW()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13)//SCL=SCLK
#define LCD_SCLK_HIGH()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13)

#define LCD_MOSI_LOW()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15)//SDA=MOSI
#define LCD_MOSI_HIGH()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15)

#endif

#define USE_HORIZONTAL 1  //设置横屏或者竖屏显示 0或1为竖屏 2或3为横屏

#if USE_HORIZONTAL==0||USE_HORIZONTAL==1
	#define LCD_W 128  //0x80
	#define LCD_H 160  //0xA0
#else
	#define LCD_W 160
	#define LCD_H 128
#endif

(2)IO以及SPI初始化

void LcdIo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if SOFTWARE_SPI_ENABLE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else
	/*  SPI1 :
		PB12/CS
		PB13/SCK
		PB14/MISO
		PB15/MOSI
	*/

	/*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NSS/PB12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2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

	/*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SCK/PB13, MISO/PB14, MOSI/PB15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6,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1);
    spi_i2s_deinit(SPI1);
    spi_struc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 SPI1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BIDIRECTIONAL_TRANSMIT;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2;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1, 7);

	spi_enable(SPI1);

#endif
}

(3)SPI写数据

void LCD_Writ_Bus(uint8_t dat)
{
	LCD_CS_LOW();

#if SOFTWARE_SPI_ENABLE

	u8 i;

	for(i=0;i<8;i++)
	{
		LCD_SCLK_LOW();
		if(dat&0x80)
		{
		   LCD_MOSI_HIGH();
		}
		else
		{
		   LCD_MOSI_LOW();
		}
		LCD_SCLK_HIGH();
		dat<<=1;
	}
#else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dat);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FLAG_TBE) == RESET) {};

#endif
	LCD_CS_HIGH();
}

(4)驱动代码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8(uint8_t dat)
{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
{
	LCD_Writ_Bus(dat>>8);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命令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REG(uint8_t  dat)
{
	LCD_DC_LOW();//写命令
	LCD_Writ_Bus(dat);
	LCD_DC_HIGH();//写数据

/******************************************************************************
函数说明:设置起始和结束地址
入口数据:x1,x2 设置列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y1,y2 设置行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Address_Set(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if(USE_HORIZONTAL==0)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
		LCD_WR_DATA(x2+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1)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
		LCD_WR_DATA(x2+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2)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
		LCD_WR_DATA(y2+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
		LCD_WR_DATA(y2+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

/******************************************************************************
函数说明:LCD初始化,包含硬件IO
入口数据: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Init(void)
{
	LcdIoInit();//初始化GPIO

	LCD_RES_LOW();//复位
	DelayMs(100);
	LCD_RES_HIGH();
	DelayMs(100);

	LCD_BLK_HIGH();//打开背光
    DelayMs(100);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_REG(0x11); //Sleep out
	DelayMs(120);              //Delay 120ms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End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4); //Dot inversion
	LCD_WR_DATA8(0x03);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End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_REG(0xC5); //VCOM
	LCD_WR_DATA8(0x1A);
	LCD_WR_REG(0x36); //MX, MY, RGB mode

	if(USE_HORIZONTAL==0)
		LCD_WR_DATA8(0x00);
	else if(USE_HORIZONTAL==1)
		LCD_WR_DATA8(0xC0);
	else if(USE_HORIZONTAL==2)
		LCD_WR_DATA8(0x70);
	else
		LCD_WR_DATA8(0xA0);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2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2E);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E);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6);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3);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3B);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3);
	//------------------------------------End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_REG(0x3A); //65k mode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函数说明:在指定区域填充颜色
入口数据:xsta,ysta   起始坐标
		  xend,yend   终止坐标
		  color       要填充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Fill(uint16_t xsta,uint16_t ysta,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j;

	LCD_Address_Set(xsta,ysta,xend-1,yend-1);//设置显示范围

	for(i=ysta;i<yend;i++)
	{
		for(j=xsta;j<xend;j++)
		{
			LCD_WR_DATA(color);
		}
	}
}

/******************************************************************************
函数说明:在指定位置画点
入口数据:x,y 画点坐标
		  color 点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
	LCD_Address_Set(x,y,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DATA(color);
}

/******************************************************************************
函数说明:画线
入口数据:x1,y1   起始坐标
		  x2,y2   终止坐标
		  color   线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DrawLine(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画线起点坐标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 (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if(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LcdDrawPoint(uRow,uCol,color);//画点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函数说明:画矩形
入口数据:x1,y1   起始坐标
		  x2,y2   终止坐标
		  color   矩形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uint16_t color)
{
	LcdDrawLine(x1,y1,x2,y1,color);
	LcdDrawLine(x1,y1,x1,y2,color);
	LcdDrawLine(x1,y2,x2,y2,color);
	LcdDrawLine(x2,y1,x2,y2,color);
}

/******************************************************************************
函数说明:画圆
入口数据:x0,y0   圆心坐标
		  r       半径
		  color   圆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DrawCircle(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8_t r,uint16_t color)
{
	int a,b;

	a=0;b=r;
	while(a<=b)
	{
		LcdDrawPoint(x0-b,y0-a,color);             //3
		LcdDrawPoint(x0+b,y0-a,color);             //0
		LcdDrawPoint(x0-a,y0+b,color);             //1
		LcdDrawPoint(x0-a,y0-b,color);             //2
		LcdDrawPoint(x0+b,y0+a,color);             //4
		LcdDrawPoint(x0+a,y0-b,color);             //5
		LcdDrawPoint(x0+a,y0+b,color);             //6
		LcdDrawPoint(x0-b,y0+a,color);             //7
		a++;
		if((a*a+b*b)>(r*r))//判断要画的点是否过远
		{
			b--;
		}
	}
}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字符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ch 要显示的字符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csize 字号
返回值:  无
******************************************************************************/
void LcdShowChar(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ch,uint16_t fc,uint16_t bc,uint8_t csize)
{
	const unsigned char  *temp;
	uint8_t i,j,k;
	uint16_t x0=x,y0=y;
	uint8_t row=0,column=0;

	row=(csize/8+((csize%8)?1:0));  //计算行
	column=csize/2;                 //列
	ch=ch-' ';                      //得到偏移后的值

	switch(csize)
	{
		case 12:temp=Ascii_6x12[ch]; break;
		case 16:temp=Ascii_8x16[ch]; break;
		case 24:temp=Ascii_12x24[ch]; break;
		case 32:temp=Ascii_16x32[ch]; break;
		default: temp=Ascii_6x12[ch]; break;
	}

	//显示要与取模方式保持一致
	for(i=0;i<row;i++)
	{
		for(j=0;j<column;j++)
		{
			for(k=0;k<8;k++)
			{
				if((*temp)&(0x01<<k))
				{
					Lcd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字体色
				}
				else
				{
					LcdDrawPoint(x,y,bc);//画一个点,背景色
				}
				y++;
			}
			y=y0;
			x++;
			temp++;
		}
		x=x0;
		y0+=8;
		y=y0;
	}
}

/******************************************************************************
函数说明:显示字符串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p 要显示的字符串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csize 字号
返回值:  无
******************************************************************************/
void LcdShowString(uint16_t x,uint16_t y,const char *p,uint16_t fc,uint16_t bc,uint8_t csize)
{
	while(*p!='\0')
	{
		LcdShowChar(x,y,*p,fc,bc,csize);
		x+=csize/2;
		p++;
	}
}

/******************************************************************************
函数说明:显示汉字字符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index 汉字字符索引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Show16x16Hz(uint32_t x, uint32_t y, uint8_t index,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
	const char *temp=Hzk[index];              // 获取字体数据在数组中的的起始位置
	uint8_t y0=y,x0=x;
	uint8_t i,j,k;
	uint8_t row=0,column=0;

	row=16/8;
	column=16;

	//显示要与取模方式保持一致
	for(i=0;i<row;i++)
	{
		for(j=0;j<column;j++)
		{
			for( k=0;k<8;k++)
			{
				if(*temp&(0x01<<k))
				{
					Lcd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字体色
				}
				else
				{
					LcdDrawPoint(x,y,bc);//画一个点,背景色
				}
				y++;
			}
			temp++;
			x++;
			y=y0;
		}
		x=x0;
		y0+=8;
		y=y0;
	}
}

/******************************************************************************
函数说明:显示图片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width   图片宽度
		  height  图片高度
		  image   图片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ShowImage(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const uint8_t *image)
{
	uint16_t colorData=0;
	uint32_t cnt=0;
	uint16_t i,j;

 	for( i=0; i<height; i++)                // 一行一行地显示
	{
 		LCD_Address_Set(x, y+i, x+width, y+height);  // 重新设置光标位置
		for( j=0; j<width; j++)             // 一行中,从左到事,逐个像素处理
		{
		    colorData=(image[cnt*2+1]<<8) | image[cnt*2];
		    LCD_WR_DATA(colorData);              // 写入16位颜色数据
			cnt++;
		}
	}
}

(5)测试代码

void LcdTest(void)
	LcdInit();//LCD初始化
	LcdFill(0,0,LCD_W,LCD_H,BLACK);

	LcdShow16x16Hz(32, 0, 0, YELLOW, BLACK);
	LcdShow16x16Hz(48, 0, 1, YELLOW, BLACK);
	LcdShow16x16Hz(64, 0, 2, YELLOW, BLACK);
	LcdShow16x16Hz(80, 0, 3, YELLOW, BLACK);

	LcdShowString(32,24,"GD32L233",BLUE, BLACK,16);
	LcdShowImage (14,40, 100, 93, gImage_zan);//winxin_gImage_x

5、现象

网友:
楼主的这是个系统测试,很好

网友:
为什么配置行列地址时要+1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