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ueNRG-1芯片开发相关 Ble_Chat的使用

楼主:
使用的是BLE_Chat_Master_Slave 例程

在做一个协议透传,不清楚手机蓝牙和BlueNRG-1如何通信

协议通过什么函数发送和接收

目前使用手机蓝牙调试助手 可以显示蓝牙名称
手机蓝牙和BlueNRG-1通信 这部分还没搞清楚

望解答 谢谢各位

网友A:
建议你下一个最新的bluenrg-1软件包:STSW-BLUENRG1-DK - BlueNRG-1, BlueNRG-2 DK SW package - STMicroelectronics

手机你说的蓝牙助手我不清楚,应该可以建议连接然后发送数据。我用的是lightblue,先把ble chat(新版是ble serial port)下载到bluenrg-1里,打开串口,手里发现设备后连接,然后找到d973f2e2,在这里写相应的数据串口就会显示。

根据这个,你再打开源码,找一下和printf相关的函数,因为收到手机数据手是通过printf把数据输出到串口上的,顺着代码缕一缕就能知道其中的原理。

网友B:
我曾经用过Bluenrg芯片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好用的,做过一台手机遥控的平衡车,用的就是Blue Chat的例程改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蓝牙基础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473449-1-1.html
蓝牙平衡小车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472885-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用过Bluenrg芯片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好用的,做过一台手机遥控的平衡车,用的就是Blue Chat的例程改的 ...

好的谢谢 你这个是TI的芯片吧 我用的是纯单片机开发 没有安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 你这个是TI的芯片吧 我用的是纯单片机开发 没有安卓

嗯嗯,有用blue_nug后来升级中用到了,详见【4】蓝牙平衡小车V1.1(BlueNRG+虚拟摇杆)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单纯的单片机开发是什么意思,两个单片机的蓝牙相互通信?可是你也说了使用手机蓝牙和blue_nrg通信,如果这样你是必须了解手机安卓的蓝牙编程的,反倒单片机上面的蓝牙操作非常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下一个最新的bluenrg-1软件包:STSW-BLUENRG1-DK - BlueNRG-1, BlueNRG-2 DK SW package - STMicroel ...

好的谢谢 您这个是虚拟手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嗯,有用blue_nug后来升级中用到了,详见【4】蓝牙平衡小车V1.1(BlueNRG+虚拟摇杆) - DIY/开源硬件专 ...

对就是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手机只是下载了一个蓝牙调试助手 用来接收发送,然后制定一个简单的协议,就是不知道这个协议应该在哪里写,没找到蓝牙芯片和手机调试助手之间发送接收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 您这个是虚拟手机吗

真实手机录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下一个最新的bluenrg-1软件包:STSW-BLUENRG1-DK - BlueNRG-1, BlueNRG-2 DK SW package - STMicroel ...

虾哥 您这个串口和手机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虾哥 您这个串口和手机是怎么打开的

使用BlueNRG-LP Navigator下载完固件会自动打开串口,也可以使用其它串口工具。

手机使用的Light blue APP测试,其它类似APP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手机只是下载了一个蓝牙调试助手 用来接收发送,然后制定一个简单的协议,就是 ...

蓝牙端的函数你搜索一下printf分析一下哪些是日志,哪些是收到数据后向串口发送就可以找到蓝牙芯片的以接收数据函数。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