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震荡电路输出波形异常

楼主:
输出波形如上图所示,电路原理图如下图,运放供电是正负8V

无论怎么调节滑动变阻器,输出都和上面波形图差不多,只是幅值会不一样

网友A:
『无论怎么调节滑动变阻器,输出都和上面波形图差不多,只是幅值会不一样』

检查各元件R2R3C3C4R6R8Rp1数值是否准确,尤其是Rp1最大最小电阻。

可以先把D1D2去掉(开路),调节Rp1,该振荡电路应该在Rp1电阻较大的某一位置起振,而在电阻较小的另一位置停振。如果Rp1在任何位置都可以产生振荡,那么更要检查Rp1滑动头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A:
文式电桥振荡电路想要出正弦波,其反馈量应该是能够产生振荡的最小处但未停振。在这种状态下波形最接近正弦而不是首帖那种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怎么调节滑动变阻器,输出都和上面波形图差不多,只是幅值会不一样』 检查各元件R2R3C3C4R6R8Rp1 ...

测量了一下滑动变阻器,总阻值是5k,然后阻值确实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了一下滑动变阻器,总阻值是5k,然后阻值确实可调

此滑动变阻器,能否调节到振荡电路停振?若能使电路停振,那么停振之前那一点,波形应该比首帖波形强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式电桥振荡电路想要出正弦波,其反馈量应该是能够产生振荡的最小处但未停振。在这种状态下波形最接近正弦 ...

现在调出来了,频率530K,主要是板上电阻焊接错了,把R8焊接到了R7的位置,今天检查了一下

网友:
文氏振荡的误区:以为运放的参数越"优良"越好,适中为好,太好可能成为矩形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式电桥振荡电路想要出正弦波,其反馈量应该是能够产生振荡的最小处但未停振。在这种状态下波形最接近正弦 ...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是,正弦波的幅值好像和电压之间没关系,我±12V供电和±5V供电,输出的正弦波和供电电压没关系,如果我希望幅值大,是不是要选择更高带宽的运放,这样好像得不偿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是,正弦波的幅值好像和电压之间没关系,我±12V供电和±5V供电,输出的正 ...

『如果我希望幅值大,是不是要选择更高带宽的运放』

似乎不必选用更高带宽的运放,现有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是,正弦波的幅值好像和电压之间没关系,我±12V供电和±5V供电,输出的正 ...

『如果我希望幅值大,是不是要选择更高带宽的运放』

希望振荡幅度更大些,应该让R8减小而Rp1增大,但二者之和不变。

我曾在eeworld发过《正弦振荡电路杂谈》,共三篇。其中谈到文式电桥振荡电路如何产生优良的正弦波。不妨搜索一下,看看,也许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是,正弦波的幅值好像和电压之间没关系,我±12V供电和±5V供电,输出的正 ...

如果嫌Rp1数值过大调节不便,可以将Rp1分成两个:一个固定数值的电阻加一个可变电阻。这样调节范围小了,调节可以较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希望幅值大,是不是要选择更高带宽的运放』 希望振荡幅度更大些,应该让R8减小而Rp1增大,但 ...

“应该让R8减小而Rp1增大,但二者之和不变。”这个是经验还是有理论依据,我在《正弦振荡电路杂谈》这三篇论述中没有看到,应为我的理解是平衡的时候AF=1,推出放大倍数是3就可以,也就是你这个截图里面R4+R5=2R3,没有讲到这个R4与R5的取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希望幅值大,是不是要选择更高带宽的运放』 希望振荡幅度更大些,应该让R8减小而Rp1增大,但 ...

另外在《正弦波震荡电路杂谈一》里面你有说过   “具有这种特性的元件是存在的,其中之一就是热敏电阻。如果热敏电阻的电阻温度系数为正值(温度较高时电阻较大),我们可以用它代替图(02)中的R4,如果热敏电阻的电阻温度系数为负,我们可以用它代替图(02)中的R6。”

1、这里热敏电阻阻值的变化是靠   环境温度变化   还是   通电后发热引发电阻变化

2、如果是靠环境的话那岂不是震荡电路和环境有关系,这样在法规中环境高低温测试(-40°C~80°C)的时候会有问题的,

3、《正弦波震荡电路杂谈一》里面说到钨丝白炽灯,这个和热敏电阻还是有区别的,灯丝的温度在(-40°C~80°C)里面应该是不会变化的,灯丝的电阻变化应该是通过电流引起的吧,这样震荡电路就和环境温度无关,而和电路里面电流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在《正弦波震荡电路杂谈一》里面你有说过   “具有这种特性的元件是存在的,其中之一 ...

1、这里热敏电阻阻值的变化是靠   环境温度变化   还是   通电后发热引发电阻变化

稳定幅度,靠自身发热。

但热敏电阻的阻值显然与环境温度有关,所以环境温度变化时,电桥振荡的幅度也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在《正弦波震荡电路杂谈一》里面你有说过   “具有这种特性的元件是存在的,其中之一 ...

3、《正弦波震荡电路杂谈一》里面说到钨丝白炽灯,这个和热敏电阻还是有区别的

钨丝白炽灯的电阻温度系数为正,其数值大约是千分之四每摄氏度。

别说(-40°C~80°C)这么大的变化范围,就是人手捂住灯泡(温度变化不超过10摄氏度),用万用表测量,都能够看出电阻的变化。温度变化10摄氏度,钨丝电阻变化百分之四,用万用表测量完全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在《正弦波震荡电路杂谈一》里面你有说过   “具有这种特性的元件是存在的,其中之一 ...

所以钨丝灯作为热敏电阻使用构成文式电桥稳幅电路,电桥振荡输出幅度同样会受环境温度影响,只不过比半导体的热敏电阻稍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在《正弦波震荡电路杂谈一》里面你有说过   “具有这种特性的元件是存在的,其中之一 ...

10楼图中(以及首帖图中)稳定幅度靠二极管,这同样受环境温度影响。二极管PN结温度上升1摄氏度,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下降2mV。当然,这比钨丝灯要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在《正弦波震荡电路杂谈一》里面你有说过   “具有这种特性的元件是存在的,其中之一 ...

要文式振荡电路输出幅度不受环境温度影响,需要将稳幅元件(热敏电阻、二极管等)放到一个恒温盒中。恒温盒靠电流加热,维持在比环境温度更高的温度上。这很麻烦,所以极少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在《正弦波震荡电路杂谈一》里面你有说过   “具有这种特性的元件是存在的,其中之一 ...

目前产生正弦波输出的振荡电路,往往采用DDS电路,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非常小,比模拟方式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产生正弦波输出的振荡电路,往往采用DDS电路,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非常小,比模拟方式好得多。

一直不用DDS是出于成本考虑,稍微好一点的DDS价格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嫌Rp1数值过大调节不便,可以将Rp1分成两个:一个固定数值的电阻加一个可变电阻。这样调节范围小了, ...

将前帖原理图做成实物,测试输出波形,开始没发现,感觉波形跳的厉害,偶然调示波器时间轴,发现波形不连续,幅值一会儿低一会儿高

这是什么造成,低频的时候200K的时候好像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将前帖原理图做成实物,测试输出波形,开始没发现,感觉波形跳的厉害,偶然调示波器时间轴,发现波形不连 ...

『偶然调示波器时间轴,发现波形不连续,幅值一会儿低一会儿高』

猜测是某个元件(最大可能是可变电阻)接触不好,或者焊接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然调示波器时间轴,发现波形不连续,幅值一会儿低一会儿高』 猜测是某个元件(最大可能是可变电阻) ...

我觉得应该是可变电阻的调节的问题,导致A=3太临界,然后高于临界点导制放大增大,波形就很快饱和,然后外部某些因素印象,导致低于临界然后马上停震,但是时间又很短,还没来得及完全停震,然后又过了临界点,又起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可变电阻的调节的问题,导致A=3太临界,然后高于临界点导制放大增大,波形就很快饱和,然后 ...

你 “做成实物” 的这个文式电桥振荡器,想必依原图使用了二极管限幅,那么外界干扰因素对幅度应该影响不大。不过,这也是说不清的事情。如果可以重复,那才能够查找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 “做成实物” 的这个文式电桥振荡器,想必依原图使用了二极管限幅,那么外界干扰因素对幅度 ...

确实是可变电阻的问题,后面调好就行,主要是用了一个较大的可变电阻,如果按你前帖中说到了,把一个可变电阻换成一个固定电阻加一个小量程的可变电阻的话可能调节起来更方便

测试的图如下,效果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可变电阻的问题,后面调好就行,主要是用了一个较大的可变电阻,如果按你前帖中说到了,把一个可变 ...

越是数值大的可变电阻,越不稳定。即使滑动头位置没有变化,其电阻值也可能有微小的变化。即使是线绕可变电阻,滑动头与电阻线最后那一根之间的接触也不可能稳定不变。环境有一点点机械振动,就可能使得可变电阻阻值变化。电子线路都要焊接或者压接或者螺钉联接,理由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