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手机增加一个无线变焦功能

楼主:
    我最近在录视频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录制的过程中想放大被摄物就需要用手去滑动手机屏幕,这时手机会产生抖动影响拍摄效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使用BlueNRG-LP的开发板修改了HID Mouse例程,实现了蓝牙无线变焦功能,因为变焦时只需要按下开发板上对应的按键,不需要触碰手机,在变焦时就不会对拍摄造成影响了。

    这个功能是基于我之前发过的两篇帖子 BlueNRG-1 HID触摸屏代码 和 使用BlueNRG-1制作BLE吃鸡神器的失败经验弄的,主要原理是通过HID Touch模拟手机在指定位置到指定位置的滑动,使用时需要先确定自己手机的变位滑块的像素坐标,如果是自己玩可以直接截一个屏幕,然后用对应的软件查看指定位置的坐标,把坐标转换后写到代码里。如果这个东西需要商用,可以给BlueNRG-LP配两个角色,一个BLE Peripherals一个BLE HID Touch,比如使用按键切换各角色,BLE Peripherals时接收手机发送的坐标等配置信息然后保存等等。

    代码比较简单,先是定义蓝牙触摸的描述符,然后检测按键,根据不同的按键实现坐标的累加或累减,下边是工程文件设一下回复可见,看看有兴趣的人多不多:

    下边是演示视频:

网友:
这个很实用了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有实用性。

网友:
看一看,建个楼

网友:
好奇心,想看看隐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