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滤波电容与泄放电阻要放在防反接二极管之前还是之后呢?

楼主:
电路中的滤波电容与泄放电阻要放在防反接二极管之前还是之后呢?

如果一个几μF的电容放在了 放反接二极管之前,而泄放电阻放在防反接二极管之后 ,会怎么样?

还有就是泄放电阻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添加呢?是为了消耗电容放电的电荷,不消耗有什么不好吗?

泄放电阻除了消耗电容释放的电荷 还有其他作用吗?

网友A:
滤波电容通常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电压反接会损坏。你说电解电容应该放在防反接二极管 ”之前“ 还是 ”之后“?

网友:
『如果一个几μF的电容放在了 放反接二极管之前,而泄放电阻放在防反接二极管之后 ,会怎么样?』

吃饱了撑的。

网友:
『泄放电阻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添加呢?』

这要看情况,不是所有情况都必须有这么个泄放电阻,多数情况是不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通常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电压反接会损坏。你说电解电容应该放在防反接二极管 ”之前“ ...

有的电路用的是没有极性的电容 用的uF级别的额,然后把 该电容放在了二极管之前,泄放电阻放在了 二极管之后,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路用的是没有极性的电容 用的uF级别的额,然后把 该电容放在了二极管之前,泄放电阻放在了 二极管 ...

把具体电路贴出来大家看看,尽量贴完整,别只贴三个元件。

看看是设计者头脑抽筋还是你看错了。

网友C:
一般当然放在之后,至于你的“如果”那是错误的思路。

网友C:
泄放电阻是否有必要,必须考察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具体电路贴出来大家看看,尽量贴完整,别只贴三个元件。 看看是设计者头脑抽筋还是你

  就这个简单的电路, 泄放电路不能加到二极管后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3-22 10:05 把具体电路贴出来大家看看,尽量贴完整,别只贴三个元件。 看看 ...

此电路确实没有 “只贴三个元件”,而是贴出来五个,而且不标注数值。

你自己慢慢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泄放电阻是否有必要,必须考察负载。

负载就是简单的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当然放在之后,至于你的“如果”那是错误的思路。

我们的电路设计是放在之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确实没有 “只贴三个元件”,而是贴出来五个,而且不标注数值。 你自己慢慢玩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3-22 10:05 把具体电路贴出来大家看看,尽量贴完整,别只贴三个元件。 看看 ...

  就是这个简单的电路,就是通过限流电阻来控制LED的电流,然后加了滤波电容C1,还有R1,我就在想R1不能放到D1后面吗?还有R1到底有个啥作用呢,不泄放不行么

最前面还有个TVS管,我没画出来

网友:
这个电路本身就可以的,为什么要这么纠结,R1这个电阻可根据实际情况,是个选项,可要可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就是简单的LED

LED负载无需什么泄放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电路设计是放在之前的

放在前面要求必须使用无极性电容,显然不如放在后面。电容容量在uF级时,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更便宜。要是更大容量,差价更大。你愿意多花钱,随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太阳yy 发表于 2022-3-23 08:39   maychang 发表于 2022-3-22 10:05 把具体电路贴出来大家看看, ...

R1电阻没有多大必要,可以去掉(开路)。发光管电路,无须什么泄放。

C1容量较大,尽量采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比较便宜。有极性电容,当然应该放到防反接到二极管D1之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