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CDK开发环境简单应用经验分享

楼主:
收到板子差不多1周了, 参考其他坛友的资料,搭建了环境,使用过程中, 有一些小体会和大家分享下:

1 本人的安装环境是WINDOWS 10家庭升PRO版本。 一开始是尝试在虚拟机VMWARE 15中的WINDOWS10 2019 LTSC上安装CDK,安装过程中发现提示FlashTool等解压失败(但能够安装完成),安装完毕后发现虚拟机的USB特性等原因导致烧写总是失败。 后换在本机环境下安装使用成功;

   板子本身提供了2个USB口,一个用作串口转USB,一个用作JTAG。前者首次需要安装CP210X TTL转USB的驱动软件。后者CDK应当是自动安装了LIBUSB驱动直接支持。两个USB口都应通过USB连接到电脑。我使用的是带分立电源开关的USB HUB。供电只需要任一一路提供即可。

2 例子的下载参考各位坛友的资料,从网上拉取,或者从资料库中CH2601_SDK.zip解压即可

3 CDK的操作界面和传统的VisualStudio开发环境类似,F7编译链接当前工程。

4 CDK提供了内置的串口窗口, 无需另外的串口软件即可观察串口输出,并可通过串口发送命令。这一点很方便。而且该串口窗口支持中文和多串口打开。可以通过View/Serial Pane,或者快捷键CTRL-3打开

注意打开串口窗口后,第一次需要在窗体内点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配置好对应的串口号(COMx,x是CP210X对应的串口号),之后选择连接才可。

5. 在跑RGB灯的例子时,发现不管是用例子原始的PWM控制模式,还是换成GPIO模式,只有G,B灯亮, 红(R)灯总是不亮。对照电路图,发现

这块板子设计得比较精巧,RGB灯灯外设可以通过JMP跳线帽来链接管脚,或者拔掉跳线帽把管脚释放出来链接自己的外设使用。仔细看看板子,发现R灯的跳线帽并没有链接(/(ㄒoㄒ)/~~)。随手拿了一个跳线帽接过去,立即正常了。 所以其他坛友发现例子程序没有完全符合预期时,请注意对照检查板子的电路图和实际硬件连接。

6 烧写之类总是做了检测,太费时。而且烧写完后还需要手工按RST键启动APP运行,仔细看了一下代码和CDK设置,做了如下改变:

 1)代码工程下的flash.init,把verify的设置关掉

2)CDK菜单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下,

   将verify关闭,并设置软起动到BOOTROM的起始地址。这样烧完板子就立即自动启动APP了。

网友:
感谢cqcqwind的分享,画个也许很多网友会被困住的点:

“坛友发现例子程序没有完全符合预期时,请注意对照检查板子的电路图和实际硬件连接。”

网友:
另外,楼主别忘记,还需同步到平头哥社区一份,>>点此查看如何同步

网友:
感觉分享,注意打开串口窗口后,第一次需要在窗体内点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配置好对应的串口号(COMx,x是CP210X对应的串口号),之后选择连接才可。

原来是这样,害我一直要用第三方串口调试助手,,就是不知道还要右键操作一下。。。晕S,好多暗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