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线器控制芯片:VL817S与之前其他型号的区别与改动

楼主:
相对于VL817C0以及VL817B0来说,VL817S使用外部供电不需要接入5V,HUB 5V 请参考参考设计接地。内部3.3 LDO输出请悬空。1。2V LX和FB请悬空。如下所示,详见参考设计。

         1、3.3V和1.2V之间的时序要求是怎么样的?

         下图是VL817(S) 上电时序。参考线路中有增加不上件0。1uF调整时序。

      2,各电源的纹波要求是怎么样的?
         没有特别要求。DC-DC基本都可以满足纹波要求
         3、817B0/C0和817S这三款芯片的对比测试数据以及产品替换,可根据你们
的数据来评估重点测试内容及注意事项
         内部测试目前来说OK,详细可联系李工
         4、需要提供LAYOUT指导说明文件或者参考的PCB文件
         请对比VL817B0/C0规格书以及相关原理图,结合以上更改参数进行对照修改。

VL817BO相关原理图:

       VL817 Power On Sequence上电时序:
         1.1V  和3.3V 理论上需要同时起来,误差需保证两个电压上电间隔超过1mS

以上即是VL817S与其他型号相同之处,但是总的来说:

1. VL817 C0/B0 与VL817S pin to pin 的产品
2. VL817 C0/B0与 VL817S均为独立FW
3. VL817 S为VL817C0//B0的进阶版本
4. VL817S采用外置LDO供电,

并且VL817-Q7S(A1)性价比更高。

网友:
项目原理图2185126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