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抽头变压器问题

楼主:
 这是我用multisim做的一个试验,显示的变压器参数是这样的,P1、P2、S1、S2 线圈数 10:5:1:2

 可是电压出现了 120V、30V、6V、12V,理解不了请诸位给予大力指导,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些线圈是在同一个磁芯下的,所以磁感应是一样的。是不是multisim的模型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些线圈是在同一个磁芯下的,所以磁感应是一样的。是不是multisim的模型问题呀

这些电压测量结果,除电源处的120V外,其余都不可靠。这是仿真软件模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