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带抽头的变压器电路

楼主:
M05闭合时,应该变压没有电流

M05打开时,应该变压器怎么流通,D05电路中什么作用

  是否通过D05有电流流入?

网友A:
电路中的电容C31和C30都很小的,所以只是滤波而已吧

网友:
『如何分析带抽头的变压器电路』

抽头两边绕组必定电压反相,对两半绕组分别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的电容C31和C30都很小的,所以只是滤波而已吧

『电路中的电容C31和C30都很小的』

C31电容量为 1uF,还小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的电容C31和C30都很小的』 C31电容量为 1uF,还小么?

我的想法是15V的电路1uF的电容,C=Q/U电路中的电阻也就几个欧姆应该没多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15V的电路1uF的电容,C=Q/U电路中的电阻也就几个欧姆应该没多大吧。

『我的想法是15V的电路1uF的电容,C=Q/U电路中的电阻也就几个欧姆应该没多大吧』

这里哪有什么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15V的电路1uF的电容,C=Q/U电路中的电阻也就几个欧姆应该没多大吧』 这里哪有什么电阻? ...

我是指充电时电源的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充电时电源的内阻。

『我是指充电时电源的内阻。』

+15V直流电源的内阻,应该小于1欧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