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输出和互补推挽输出异同点

楼主:
图腾柱输出和互补推挽输出异同点

1.图腾柱输出-----Q2和D2的作用?
2.图腾柱是NPN+NPN结构,互补推挽是NPN+PNP结构;图腾柱有非线性特征,只能用于PWM输出,而互补推挽有线性特征,除了用于PWM输出外,还可用于模拟信号输出-----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3.PWM控制时,图腾柱输入电压可小于驱动电压,而互补推挽必须是输入电压与驱动电压相等-----可以理解成图腾柱输出驱动能力比互补推挽输出要强?图腾柱输入电压为何可以小于驱动电压?

网友A:
好像楼主理解错了吧,“图腾柱”是NPN+PNP,因为是对称的,很像图腾柱被命名成“图腾柱”。3NPN结构是图腾柱的变种,因为不使用PNP,需要用NPN做为反向,一般的这种电路的对称性好,因此被广泛使用,而且在MOS中NMOS比较常见,PMOS很难有对称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楼主理解错了吧,“图腾柱”是NPN+PNP,因为是对称的,很像图腾柱被命名成“图腾柱&rdq ...

图腾柱都是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