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电容应用的最广,不管是电源滤波还是ADC滤波,有哪个坛友能讲讲?为什么不是102...

楼主:
104电容应用的最广,不管是电源滤波还是ADC滤波,有哪个坛友能讲讲?为什么不是102  103或者其他的容值?

网友A:
对于电源,104是必要的最低电容。对于ADC就不一定了,如果你采集的信号是秒级甚至直流或波动很小,则104可以,如果你信号是100Hz甚至2kHz的声音信号,则用103都大了,应该用102以下的电容。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电容用多少的,取决电路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源,104是必要的最低电容。对于ADC就不一定了,如果你采集的信号是秒级甚至直流或波动很小,则104可 ...

怎么计算的?截止频率=1/2πRC?

网友B:
  之前做PCB的时候整理下来的一点点经验,有点老旧,但是目前而言应该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PCB的时候整理下来的一点点经验,有点老旧,但是目前而言应该够用

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