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RISC-V内核 CH582】CH582 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取暖器发热管可行性

楼主:
我原来家里的家用取暖器是用两个开关控制大小火的,后面取暖器不工作了,我拆开后看到,两个开关控制取暖器的大小火,大火是直接接通市电,小火是利用开关接上一个二极管,等于只通过半波供电,相当于二分之一的功率,由于两个开关烧坏而不工作,我后面改为用ESP32+手机APP通过mqtt来控制取暖器工作,ESP32 控制两个继电器来替代两个开关,来控制原来的大、小火两个档位。我现在想用CH5820+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取暖器的电热管,控制原理是大火档位是固态继电器一直导通,而小火是每工作10秒,再关闭10秒来摸拟小火。现在想请大家来确定一下,这个思路是否合理,固态继电器的工作寿命是否能工作5年左右。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工作寿命是否能工作5年----------满足工作条件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工作寿命是否能工作5年----------满足工作条件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因素。

我测了直通是3.3A,用的固态继电器的额定电流是10A。这应该没事吧。

网友:
我测了直通是3.3A,用的固态继电器的额定电流是10A。这应该没事吧。------工作温度满足散热条件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直通是3.3A,用的固态继电器的额定电流是10A。这应该没事吧。------工作温度满足散热条件就OK了。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何处理关闭状况下漏电流的问题,不知道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漏电流很小没有关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流很小没有关系哦。

那就好,我接空载关断后,有70V左右的电压,但是电流非常,LED指示灯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