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ADC采集及电源管理系统(系列结贴)

楼主:
号外相关文章

GD32L233C-START评测】02 上电及程序下载调试

GD32L233C-START评测】03 LED操作和普通定时功能

GD32L233C-START评测】04 外部中断与定时器PWM

GD32L233C-START评测】05 串口体验和不定长数据接收

GD32L233C-START评测】06 制作GD32L233C扩展板

GD32L233C-START评测】07 测试成品+SPI驱动TFT

GD32L233C-START评测】08 IIC通信体验获取传感器数据

前言

        目前对于涉及常用的功能基本上已经体验一遍了,只差ADC采集,结合扩展板的资源,这一次利用ADC采集电源电压结合各处供电状态,完成开关机及电量显示,完成系统最基础的一步。

目标

        体验ADC采集功能,实现开关机及电量显示。

分析

电量显示功能实现得益于ADC采集电量电压及USB供电状状态采集及充电状态采集,以此将供电状态分为以下几种,USB供电及充电,USB供电单补充点,电池供电等。

接下来就是相应初始化:

第一步:USB输入状态引脚初始化及充电状态初始化;

第二步:ADC采集初始化;

第三步:采集数据并进行逻辑判断;

第四步:界面显示;

ADC配置代码

//******************************************************************************
//* 函数名称  : gd_ADC_init
//* 函数描述  : ADC配置
//* 输入参数  :
//* 参数描述  : ADC初始化配置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gd_ADC_init(void)
{
  /* enable GPIO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enable AD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
  /* config ADC clock CK_APB2/6*/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6);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1U);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
  DelaySysTick_ms(1U);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电池电量采集及判断代码

//*******************************************************************************
//* 函数名称  : void Collection_SPM(void)
//* 函数描述  : 采集数据
//* 输入参数  :
//* 参数描述  :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
void Collection_SPM(void)
{
  if(Power_collect_flag == 1)
  {

    ADC_Value=Power_get(1);
    VOL_Value=(uint16_t)(ADC_Value*110*5/4096+30);

//    if(Sign_USB==1)
//    {
//      Flag_USB = 1;
//    }
//    else
//    {
//      Flag_USB = 0;
//    }

    if(Sign_CHG==1)
    {
      Flag_CHG = 0;
    }
    else
    {
      Flag_CHG = 1;
    }
    Power_collect_flag = 0;
  }

  App_Battery_Judge();

}

//*******************************************************************************
//* 函数名称  : void Power_get(void)
//* 函数描述  : 采集数据
//* 输入参数  :
//* 参数描述  :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
uint16_t Power_get(uint8_t channel)
{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0U, channel, ADC_SAMPLETIME_7POINT5);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REGULAR_CHANNEL);

  /* wait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while(!adc_flag_get(ADC_FLAG_EOC));
  /* clear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adc_flag_clear(ADC_FLAG_EOC);
  /* return regular channel sample value */
  return (adc_regular_data_read());

}

//********************************************************************************/
//* 函数名称  : void App_Battery_Judge(void)                                 */
//* 函数描述  : 电池状态判断                                                     */
//* 输入参数  :                                                                  */
//* 参数描述  :                                                                  */
//* 输出参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App_Battery_Judge(void)
{
//  if((Flag_USB == 1)&&(Flag_CHG == 1))
//  {
//    State_Power_cnt = 8;
//  }
  if((Flag_CHG == 1))
  {
    State_Power_cnt = 7;
  }
  else if((Flag_CHG == 0)&&(VOL_Value >= 410))
  {
    State_Power_cnt = 6;
  }
  else if((Flag_CHG == 0)&&(VOL_Value >= 400)&&(VOL_Value < 410))
  {
    State_Power_cnt = 5;
  }
  else if((Flag_CHG == 0)&&(VOL_Value >= 390)&&(VOL_Value < 400))
  {
    State_Power_cnt = 4;
  }
  else if((Flag_CHG == 0)&&(VOL_Value >= 380)&&(VOL_Value < 390))
  {
    State_Power_cnt = 3;
  }
  else if((Flag_CHG == 0)&&(VOL_Value >= 370)&&(VOL_Value < 380))
  {
    State_Power_cnt = 2;
  }
  else if((Flag_CHG == 0)&&(VOL_Value < 370))
  {
    State_Power_cnt = 1;
  }

  if(State_Power_cnt >= 1  && State_Power_cnt <= 6 && SHOW_Powering_cnt == State_Power_cnt-1)
  {
    State_Power_cnt = SHOW_Powering_cnt;
  }

}

        其中采集定时在定时其中每2秒采集一次,电池电量的判断不用太频繁,不过USB状态的判断需要及时一点,ADC的转换通过软件启动,根据精度不同等待转换完成的时间不同,这一点要注意。

        到这里本开发板的测评也就基本结束了,对于L系列的低功耗方面的测评我还是不舍得破坏它,对于现在大部分的产品要求来说,功能实现还是第一位的,功耗做的是越来越低,同质化非常明显,也希望国内的厂商在产品的品控方面做得越来越好,预祝坛友们一起多多使用,工作顺利!

网友A:
关于[GD32L233C-START 评测楼主已经测到第九篇了,厉害

网友B:
期待最后整个Demo的效果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GD32L233C-START 评测楼主已经测到第九篇了,厉害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功能的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最后整个Demo的效果视频~

稍后录制一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实现

网友C:
楼主是用电压来判断电量的,电量跟电池电压是线性关系还是有其他的算法,可否做一下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电压来判断电量的,电量跟电池电压是线性关系还是有其他的算法,可否做一下科普?

简单的电压和电量是线性关系的,想精确一点的话可以查看电池的曲线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