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的驱动电压问题

楼主:
大功率的MOS或IGBT的Vgs是不是关断时提供负电压,可以加快管子的关断速度?IGBT这种器件是不是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和MOS比较)?如果是IGBT的什么参数指标标明该参数,或是因为大功率的器件gs的电容较大,才需要较大的注入电流?

网友:
gs的电容较大是主要原因

网友:
负压确实可以加快关断速度的,关于输入电流,影响最大的就是Ciss的电容值,这个电容同时还影响Qg的值,所以在选用晨,尽量选Ciss值小的,可以减少管子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