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这个WM8978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有以下几个问题

1.覆铜想将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开覆铜,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分

2.音频电路板我的布局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请求指导!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耳机接口这部分原理图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这音频电路自己打样板测试发现的什么问题呢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分开有好几种方式,磁珠,0欧,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音频电路自己打样板测试发现的什么问题呢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分开有好几种方式,磁珠,0欧,电感

准备拿去打样,想先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还有想问一下数字地模拟地用0欧电阻分开以后覆铜是不用分开覆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拿去打样,想先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还有想问一下数字地模拟地用0欧电阻分开以后覆铜是不 ...

对,模拟地和数据地分开敷铜

音频模拟电路的敷铜尽量一大块完整的,应该在开始布线规划好,尽量在一个面布线,另一面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