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为什么这样接?

楼主:
下面的这电路,如图红圈中的电路2843的这种连接,是有什么其他用意?,芯片的1脚和817是直接连接一起,

问题是2脚接的阻容网络对1脚还能有什么影响吗?

电源大侠老师们,可否具体分析一下

网友:
『问题是2脚接的阻容网络对1脚还能有什么影响吗?』

C21R29联接于片内运放的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这样联接,对片内运放输出阻抗显然有影响,从而影响到光耦输出三极管侧和片内恒流源构成的放大器特性。

网友:
开关电源很久没有关注,很多知识忘了,做硬件细分行太多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同相比例放大电路,这里主要考虑的是电阻,这里小电容的作用可以理解成一个小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