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八年的笔记本电脑电池拆解!

楼主:
一台14年的笔记本电脑,换了工作需要在外调试,笔记本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这台用了8年的电脑早在一两年前电池就撑不住了,当时使用电源供电没用个十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现在更是,一断适配器电脑就直接关机了。

前几天看到关于笔记本电脑电池的分析,刚好在此之前拆解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电池,就分享给大家,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很多电池都是不可拆卸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估计和手机不可拆卸电池一块推出的设计。我这台是一款戴尔的M431R-5435,型号如下图1所示。

图1

通过电池上的参数,可以看到电池的容量为40Wh,电压为14.8V,再就是一些认证和提示了。

图2

图3

经过一系列的暴力拆解,真的是暴力,因为这种电池的结构就是不可拆解的,也是听我们结构工程师说的,具体用的什么技术连接电池壳的有点忘了,不过这不是重点,可以看到这是由4个18650的锂电池串联起来的。一个18650锂电池电压为3.7V,四个串一块电压刚好就是14.8V,整体只有一块电路板,和四节电池。

图4

给电路板一个特写。

图5

图6

核心芯片为BQ8050,这是一款TI的电池管理芯片,主要用于2~4节锂电池,外围电路结构如下图7所示。

图7

在官网没有搜到详细的芯片手册,不过在网上搜到了一篇【https://www.docin.com/p-859124464.html】,通信方式采用的是IIC通信,手册中并未找到实际的参考电路,不过从实际电路板上看,整个电路不是很复杂。

目前电池情况是这样的,只要适配器一断,电脑立马就关机了,说明电池已经完全供不出电了,拆下来之后,根据之前看电池相关的文章,测量了一下四节电池的电压,发现一个比一个低,具体参数如下。

图8

图9

图10

图11

可以看到,有一节电池的电压只能达到2.13V,说明这节电池已经完全不能进行工作了,所以适配器一断电脑就关机这个情况就可以解释了,一节电池不能工作,而电池又是串联,自然电池有跟没有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上还有卖这个型号的电池,看看是换个电脑还是再弄个电池,要是换个电池就让他再战几年,哈哈!

网友:
不错啊!换一个原装电池。

网友:
4 x 1 电池的容量是偏低的,很多是 4 x 2 或 3 x 2 的,两节 18650并联后再串联。14.8V 代表 3.7 x 4,40WH 说明每节电池容量是 40/14.8 = 2700 mAH。

有的电池可以直接换电芯,有的会把电池信息记录到芯片中。以前公司一个便携仪表,电池数据存到eeprom中,使用超过多少次后就不输出了,换电芯也不行,只能买价格很贵的原装电池。

网友:
没有资料,给客户定制的芯片。

网友:
真舍得拆啊。我有个用了十几年的电脑,我还一直放在那里存着。

网友:
以前拆过亲戚家的联想笔记本,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拔下适配器就断电了,替换了其中两个电芯能用差不多半小时

网友:
拆完了,还装得回吗,我一般拆完,装回去都会赚得好几个零件,然后就是一堆废铁

网友:
不错啊!换一个原装电池。

现在估计买不到原装电池了

网友:
没有资料,给客户定制的芯片。

好像是,这种没资料的一般都是定制的。

网友:
真舍得拆啊。我有个用了十几年的电脑,我还一直放在那里存着。

哈哈,留着就是个装饰,还不如拆了

网友:
以前拆过亲戚家的联想笔记本,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拔下适配器就断电了,替换了其中两个电芯能用差不多半小时

这拆完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拆完了,还装得回吗,我一般拆完,装回去都会赚得好几个零件,然后就是一堆废铁

暴力破坏的,装不回去。

网友:
4 x 1 电池的容量是偏低的,很多是 4 x 2 或 3 x 2 的,两节 18650并联后再串联。14.8V 代表 3.7 x 4,40WH 说明每节电池容量是 40/14.8 = 2700 mAH。   有的电池可以直接换电芯,有的会把电池信息记录到芯片中。以前公司一个便携仪表,电池数据存到eeprom中,使用超过多少次后就不输出了,换电芯也不行,只能买价格很贵的原装电池。

还有这样的?我这个估计换不了电芯,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的?我这个估计换不了电芯,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这种电池基本不能无损拆,外壳会破损,拆了就很难装回去,也不好用了。

网友B:
还有拆电池,要注意安全哦,万一核爆,那就有个险,下次记得弄套防暴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拆电池,要注意安全哦,万一核爆,那就有个险,下次记得弄套防暴服

哈哈,是呢。锂电池遭到刺激容易自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舍得拆啊。我有个用了十几年的电脑,我还一直放在那里存着。

反正已经没用了,当个小白鼠也算没有埋没了它呀,一般直接换4个同规格锂电芯就可以了,但是电池最好是点焊的,锡焊会损伤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估计买不到原装电池了

这样破拆之后基本装不回去了。淘宝上找个相同型号的替换电池,容量稍稍差一点60~70就可搞定,1~2个小时的续航还是可以的,要求高的可以定制容量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破拆之后基本装不回去了。淘宝上找个相同型号的替换电池,容量稍稍差一点60~70就可搞定,1~2个小时的 ...

嗯嗯,已经买了一个了。让它再撑两年!

网友E:
再习一整块电池,保证你还能战几年,直到延迟退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再习一整块电池,保证你还能战几年,直到延迟退休

哈哈,已经整了,还搞了一块固态,应该还能战几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哈哈,已经整了,还搞了一块固态,应该还能战几年。

我也有一个本本,同你的差不多,也许还是同一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本本,同你的差不多,也许还是同一个型号

哈哈,要是同一型号,那就挺巧的,现在本本应该还在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哈哈,要是同一型号,那就挺巧的,现在本本应该还在用吧?

在用,等我回家看看,是不是一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用,等我回家看看,是不是一个型号

哈哈,好的!

网友E:
我是4050,不如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4050,不如你的

够用就行,升级完之后,画图都不卡了!

网友F:
从测试结果来看,应该是电压最低的电池坏了,导致整个电池组欠压无法充电也无法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测试结果来看,应该是电压最低的电池坏了,导致整个电池组欠压无法充电也无法放电

是,这应该也是电池正常损耗的问题。

网友G:
拆了用于什么目的?学习内部结构,还是变废为宝?如果用于维修旧设备也许还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了用于什么目的?学习内部结构,还是变废为宝?如果用于维修旧设备也许还有价值。

主要想看看内部结构,变废为宝够呛了。因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网友H:
不纠结外观,换几个18650,用胶粘上破外壳可以用,我曾给人这样处理过,原装电池要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纠结外观,换几个18650,用胶粘上破外壳可以用,我曾给人这样处理过,原装电池要400多

换了整个电池了,不过现在那个笔记本也被我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