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19、低功耗串口(深度休眠唤醒、空闲中断不定长数据接收)

楼主:
相关文章:

【GD32L233C-START评测】1、优点与缺点都很明显的GD32L233C-START(开箱)

【GD32L233C-START评测】2、非阻塞方式点灯,blink,blink,blink……

【GD32L233C-START评测】3、pwm实现呼吸灯

【GD32L233C-START评测】4、串口不定长数据接收

【GD32L233C-START评测】5、Flash读写——使用内部Flash存储数据

【GD32L233C-START评测】6、硬件I2C驱动0.96吋OLED

【GD32L233C-START评测】7、硬件SPI1驱动RC522

【GD32L233C-START评测】8、获取MCU96位唯一ID、SRAM、FLASH大小

【GD32L233C-START评测】9、IAP程序升级——基于YMODEM协议

【GD32L233C-START评测】10、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校准adc,adc采样更准确

【GD32L233C-START评测】11、GD32 ISP软件还不支持GD32L233

【GD32L233C-START评测】12、按键——外部中断

【GD32L233C-START评测】13、I2C驱动环境光和接近传感器RPR-0521RS

【GD32L233C-START评测】14、RT-Thread移植到GD32L233(内核,finsh移植)

【GD32L233C-START评测】15、RT-Thread消息队列、多线程使用

【GD32L233C-START评测】16、RT-Thread事件集从中断唤醒任务

【GD32L233C-START评测】17、CMSIS-RTOS2 RTX5移植到GD32L233(内核,多线程)

【GD32L233C-START评测】18、硬件SPI驱动(ST7735)1.8吋TFT LCD

1、GD32L233低功耗串口

 可以看出GD32L233系列都只有一个低功耗串口。

2、串口引脚复用

 使用PA2和PA3,复用功能为AF8。

3、开发板LPUART引脚

4、mcu从深度休眠唤醒条件

 可以看出唤醒的条件是外部中断或事件。

5、串口为什么能从休眠唤醒mcu

 可以看出,LPUART连接到了外部中断28上,属于外部中断,这正是串口为什么能从休眠唤醒mcu的原因。

6、串口从休眠唤醒方式

7、代码实现

  • struct
  • {
  • uint8_t RecvBuff[200];
  • uint8_t RecvLen;
  • uint8_t Idle:1;
  • }LpSerialStr; //串口数据处理结构体
  • void LpuartInit(void)
  • {
  • rcu_lpuart_clock_config(RCU_LPUARTSRC_IRC16MDIV); //要进入休眠,时钟必须配置为IRC16M或LXTAL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LPUART);
  • /* connect port to LPUART TX */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8, GPIO_PIN_2);
  • /* connect port to LPUART RX */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8, GPIO_PIN_3);
  • /* configure LPU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2);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2);
  • /* configure LPU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3);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3);
  • /* LPUART configure */
  • lpuart_deinit();
  • lpuart_word_length_set(LPUART_WL_8BIT);
  • lpuart_stop_bit_set(LPUART_STB_1BIT);
  • lpuart_parity_config(LPUART_PM_NONE);
  • lpuart_baudrate_set(115200U);
  • lpuart_receive_config(LPUART_RECEIVE_ENABLE);
  • lpuart_transmit_config(LPUART_TRANSMIT_ENABLE);
  • exti_init(EXTI_28,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BOTH); //外部中断28配置
  • nvic_irq_enable(LPUART_WKUP_IRQn, 0); //休眠唤醒中断使能
  • lpuart_wakeup_mode_config(LPUART_WUM_RBNE ); //唤醒方式,一定要在串口使能之前配置
  • lpuart_wakeup_enable();
  • lpuart_interrupt_enable(LPUART_INT_WU); //休眠唤醒中断
  • lpuart_enable();
  • lpuart_interrupt_enable(LPUART_INT_RBNE); //接收中断
  • while(RESET == lpuart_flag_get(LPUART_FLAG_IDLE)){};
  • lpuart_flag_clear(LPUART_FLAG_IDLE);
  • lpuart_interrupt_enable(LPUART_INT_IDLE); //空闲中断
  • nvic_irq_enable(LPUART_IRQn, 3); //低功耗串口中断使能
  • void LpSerialSend(uint8_t *data,uint8_t len);
  • LpSerialSend((uint8_t *)"enter\r\n",7);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 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NPDSP_LOWDRIVE, WFI_CMD, PMU_DEEPSLEEP); //进入休眠
  • void system_clock_reconfig(void);
  • system_clock_reconfig(); //
  • LpSerialSend((uint8_t *)"recover\r\n",9);
  • }

  • void LpSerialRecv(uint8_t data) //串口接收
  • {
  • if(LpSerialStr.RecvLen<200)
  • {
  • LpSerialStr.RecvBuff[LpSerialStr.RecvLen++]=data;
  • }
  • }
  • void LpSerialSend(uint8_t *data,uint8_t len) //串口发送
  • {
  • for(uint8_t i=0; i<len;i++)
  • {
  • while (RESET == lpuart_flag_get(LPUART_FLAG_TBE ));
  • lpuart_data_transmit(data[i]);
  • while (RESET == lpuart_flag_get(LPUART_FLAG_TC ));//LPUART_FLAG_TBE
  • }
  • }
  • void LpSerialPro(void) //串口接收数据处理
  • {
  • uint8_t len[2];
  • if(LpSerialStr.Idle&&LpSerialStr.RecvLen)
  • {
  • LpSerialSend((uint8_t *)"Recv:",5);
  • sprintf((char *)len,"%d",LpSerialStr.RecvLen);
  • LpSerialSend(len,strlen((char *)len));
  • LpSerialSend((uint8_t *)"[",1);
  • LpSerialSend(LpSerialStr.RecvBuff,LpSerialStr.RecvLen);
  • LpSerialSend((uint8_t *)"]\r\n",3);
  • LpSerialStr.RecvLen=0;
  • LpSerialStr.Idle=0;
  • }
  • }

  • void system_clock_reconfig(void) //唤醒后重新配置时钟
  • {
  • /* enable HXTAL */
  • RCU_CTL |= RCU_CTL_HXTALEN;
  • while(SUCCESS != rcu_osci_stab_wait(RCU_HXTAL)) {};
  • /* configure AHB */
  • rcu_ahb_clock_config(RCU_AHB_CKSYS_DIV1);
  • /* configure APB1, APB2 */
  • rcu_apb1_clock_config(RCU_APB1_CKAHB_DIV1);
  • rcu_apb2_clock_config(RCU_APB2_CKAHB_DIV1);
  • /* enable PLL */
  • RCU_CTL |= RCU_CTL_PLLEN;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
  • RCU_CFG0 &= ~RCU_CFG0_SCS;
  • RCU_CFG0 |= RCU_CKSYSSRC_PLL;
  • }

  • void LPUART_IRQHandler(void)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 {
  • if(RESET != lpuart_interrupt_flag_get(LPUART_INT_FLAG_RBNE)) //接收中断
  • {
  • LpSerialRecv(lpuart_data_receive());
  • }
  • if(RESET != lpuart_interrupt_flag_get(LPUART_INT_FLAG_IDLE)) //空闲中断
  • {
  • lpuart_interrupt_flag_clear(LPUART_INT_FLAG_IDLE);
  • LpSerialStr.Idle=1;
  • }
  • }
  • void LPUART_WKUP_IRQHandler(void) //串口唤醒中断处理函数
  • {
  • if(SET == lpuart_interrupt_flag_get(LPUART_INT_FLAG_WU))
  • {
  • lpuart_flag_clear(LPUART_FLAG_WU);
  • exti_flag_clear(EXTI_28);
  • }
  • }

8、现象

 打印“enter”提示进入休眠,接收到数据后唤醒,打印“recover”,唤醒后同时处理,唤醒时接收到的串口数据;

之后,发送不定长数据,串口在接收完后,将接收到的数据再打印出来。

网友:
学习一下,如果用普通串口,如usart1是相同配置吗

网友:
有测过休眠电流和唤醒电流各是多少吗?否则没任何意义。

网友:
睡眠模式电流25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