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黑匣子一般采用什么进行供电?

楼主:
黑匣子实质上是一台收发信机。在飞机飞行过程中,它能将机内传感器所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及时接收下来,并自动转换成相应的数字信号连续进行记录;当飞机失事时,依靠黑匣子的紧急定位发射机自动向四面八方发射出特定频率(例如37.5千赫),类似心跳般有规律的无线电信号,“宣告”自己所处的方位,以便搜寻者溯波寻找。因为匣内电池容量有限,定位发信机通常只能连续工作个把月。所以黑匣子在正常情况下使用飞机的外接电源,所需的直流电由飞机的发电系统供给。这种发电机是交直流变换机,将发出的交流电直接由直流电机变换成直流电。而一旦发电机出故障时,立即自动切换成由蓄电池供电,提供所需的电压。

网友A:
“切换成由蓄电池供电”

感觉不会是蓄电池,锂电池更不可能了

原电池的多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换成由蓄电池供电” 感觉不会是蓄电池,锂电池更不可能了 原电池的多些

原电池是个什么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电池是个什么电池?

不能充电的,化学电池的一种说法

网友C:
掉落在地上后还是很难找到,定位系统还是得加强设计

网友D:
信标是独立电池供电的,需要定期换电池。其他部分就是机上直流+28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落在地上后还是很难找到,定位系统还是得加强设计

可能是黑匣子和电池分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标是独立电池供电的,需要定期换电池。其他部分就是机上直流+28v供电。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信标是独立电池供电的,需要定期换电池。其他部分就是机上直流+28v供电。

它上面用的是什么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换成由蓄电池供电” 感觉不会是蓄电池,锂电池更不可能了 原电池的多些

难道蓄电池就不是原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它上面用的是什么电池呢?

一般是一次性锂电池

网友:
信号发送在什么情况下启动,触发条件是什么?通过什么机制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