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懵,想稳压3.3V,这个电阻和稳压管该如何选?

楼主:
5V电源,怎样用稳压二极管进行稳压3.3V,电阻值怎么算?考虑那些因素

网友A:
想稳压到3.3V,稳压管自然要选标称值3.3V的。至于电阻R1,要看你的负载变化范围才能够知道。原则是:负载电流最小时,稳压管能够承受流过R1的电流减去流过负载的电流,负载电流最大时,稳压管中尚有少许电流流过(这个电流数值在稳压管说明书中可以找到)。

网友B:
稳压二极管有电流要求,具体可以查看相关手册。

网友C:
最基础的知识,却让我这个电源工程师忘记了初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稳压到3.3V,稳压管自然要选标称值3.3V的。至于电阻R1,要看你的负载变化范围才能够知道。原则是:负载电 ...

谢谢老师指点

要考虑当负载电流最小时,和负载电流最大时,
下面的计算是否正确?
最大阻值等于 (Vin-Vout)/(稳压管最小工作电流+负载最大电流)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稳压二极管也是有漏电流的,这种限流电阻计算,一点也不考虑稳压管的漏电流的存在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有电流要求,具体可以查看相关手册。

谢谢给的这个图

漏电流值和稳压值参数变化值,看那些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指点 要考虑当负载电流最小时,和负载电流最大时, 下面的计算是否正确? 最大阻值等于 ...

下面的计算是否正确?
最大阻值等于 (Vin-Vout)/(稳压管最小工作电流+负载最大电流)

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指点 要考虑当负载电流最小时,和负载电流最大时, 下面的计算是否正确? 最大阻值等于 ...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稳压二极管也是有漏电流的,这种限流电阻计算,一点也不考虑稳压管的漏电流的存在么?』

漏电流已经包括在稳压管最小工作电流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给的这个图 漏电流值和稳压值参数变化值,看那些参数

『漏电流值和稳压值参数变化值,看那些参数』

所谓漏电流,是指稳压管两端电压未达到稳定电压时,通过稳压管的电流。这个 “未达到稳定电压” 即测试条件,在手册中有标注。在曲线中,就是横坐标为测试条件值时从曲线上读出的纵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给的这个图 漏电流值和稳压值参数变化值,看那些参数

『漏电流值和稳压值参数变化值,看那些参数』

稳压值得变化,当然是两个纵坐标(通过稳压管的电流变化范围)相对应的两个横坐标(电流变化对应的稳定电压)。

网友:
最重要就是保证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合适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基础的知识,却让我这个电源工程师忘记了初衷

这个电源工程师要不要梳理梳理自己的知识,发发帖子做做总结

网友E:
用个LDO直接稳到3.3V它不香么,电压又稳,功耗又低,还不用电阻,比如说CSM5333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个LDO直接稳到3.3V它不香么,电压又稳,功耗又低,还不用电阻,比如说CSM5333

CSM5333是个什么鬼

哪个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CSM5333是个什么鬼 哪个成本低

CSM5333是颗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成本是比用电阻和稳压管贵点,但是精度和功耗要好很多,还可以抑制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