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拓扑

楼主:
电源拓扑:AC-DC全桥驱动、DC-AC全桥逆变、马达H桥驱动、这些全桥电路原理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拓扑结构是否可以理解成一样

网友A:
从主电路的角度上来看,确实,它们长得都是H桥的样子。但是就其本质可以划分成3种类型,AC->DC,DC->AC,DC->DC。稍微详细一点:

1. 对于AC->DC拓扑的H桥,其最基础的版本是直接使用二极管整流的模式,如果我们希望控制(降低)输出的电压,那么可以通过控制器导通的占空比来实现对于输出电压的控制(当然闭环之后可以实现更多更复杂的控制)
2. 对于DC->AC拓扑的H桥,其最基础的意义在于希望在H桥的输出端口可以得到一个可以改变正负的输出。在得到这种输出的基础上,利用SPWM之类的调制方法,让输出的波形能够从基波上逼近需要输出的正弦曲线,从而实现变换。

3. 而DC->DC拓扑的H桥,与AC->DC的H桥类似,同样是通过简单的占空比来实现对于输出电压的控制,这种情况恰巧非常适合直流电机的调速,所以有了马达H桥驱动。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主电路的角度上来看,确实,它们长得都是H桥的样子。但是就其本质可以划分成3种类型,AC->DC,DC->AC ...

懂得很多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