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将自带的库中原理图符号或封装复制到自建的新库中

楼主:
我的版本PADS VX 2.4, PADS中如何将自带的库中原理图符号或封装复制到自建的新库中。PADS新手请多关照

网友:
应该是先导出,复制不一定行

网友:
知道其中的一种方法:

1、新建一个原理图

2、将需要导入的元件放到原理图中

3、选中元件,鼠标右键,选择菜单[保存到库中]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有搞到第二种方案:

1、将源封装库里的封装到出成*.D的文件

2、使用菜单导入到自建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