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移相的提问

楼主:
  本人才疏学浅,在查看文献的时候看到自己要做的BAW谐振器可用于移相功能,但是一直不是很理解我们移动的相位是什么的相位,因为谐振器是用来处理电信号转换成的声信号,波形往往不是正弦波,而处理的信号经傅里叶变换可分解出不同频率的正弦波,此时我们要改变所谓信号的相位,这个相位到底是什么,恳请大佬们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我补充下:假设接受信号是个简单的方波(或不同占空比的pwm波),锯齿波或三角波等,那么对其进行移相的话效果是什么,比如说对其移相45°,这几个波会怎么变化。

网友:
感谢感谢,这个动画做的还是非常形象的,之前不懂,现在差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