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会寻找最短的回路?

楼主:
电容放电会寻找最短的回路吗?如果专门安排一个泄放电阻,给它泄放电荷,那我想问,为什么该电荷非要走泄放电阻回路呢?为什么不会向后端的负载泄放?

网友:
来自 21楼

网友:
『电容放电会寻找最短的回路吗?』

电容放电,仍然遵守欧姆定律,并联的各电路中电流按照电阻反比分配。

网友A:
『如果专门安排一个泄放电阻,给它泄放电荷,那我想问,为什么该电荷非要走泄放电阻回路呢?为什么不会向后端的负载泄放?』

电容放电,会向负载泄放。负载与泄放电阻是两个通路,负载中电流与泄放电阻中电流仍按照比例分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专门安排一个泄放电阻,给它泄放电荷,那我想问,为什么该电荷非要走泄放电阻回路呢?为什么不会向后 ...

是的,老师,那我就很不理解,那既然都分流的话,那我这个泄放电阻的阻值又很大,那肯定起不到好的释放电荷的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老师,那我就很不理解,那既然都分流的话,那我这个泄放电阻的阻值又很大,那肯定起不到好的释放电 ...

须知负载往往是由各种三极管二极管等构成,即使是集成电路,里面也是三极管组成的。这些三极管二极管,是非线性的,看看二极管正向特性曲线便知。

电容放电开始一段,电容两端电压仅比电源未断开时低一点,此时负载中电流比泄放电阻中电流要大得多。电容放电到一定程度,两端电压比电源未断开时低很多,此时负载中电流却不是按照电压降低的比例减小,而是小很多,甚至几乎为零。常说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0.7V,显然二极管在0.7V以下几乎是没有电流的。但此时电阻却没有变化,其中电流仍按照电压降低的并联减小。此时电容放电电流几乎全部流过泄放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老师,那我就很不理解,那既然都分流的话,那我这个泄放电阻的阻值又很大,那肯定起不到好的释放电 ...

也就是说,电容放电的开始阶段,放电电流主要由负载(各种三极管等)中流过,电容放电的终末阶段,放电电流由泄放电阻流过。泄放电阻是用来泄放电容中最后那些电荷的。

所以,如果负载中已经有了电源到地的电阻,例如从电源分压得到一定数值电压的分压电路,泄放电阻就是不必要的(分压电阻往往比泄放电阻数值还小)。又或者电容中剩下一些电荷也并不影响电源再次上电开始的工作,泄放电阻也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