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平头哥RSIC-V RVB2601的网络收音机设计(3)

楼主:
1、简述

完成数据请求之后还需要编写软件界面,系统自带有lvgl图形化界面,但是说实话,单色oledlvgl有点杀鸡焉用牛刀的样子,另外歌曲的播放,另外还需要使用按钮来切换显示等。

这里的界面显示使用纯字符界面,采样点阵的思路显示字符。另外还需要制作几个界面用来切换和选择,音量调节等。

2、oled驱动显示字符

系统自带的oled采用的是显存池的思路显示字符,一个字节只使用了1个位,一个完整的显示页面需要128*64=8k的内存,如果使用点阵的思路可以大大节省内存空间。

显示字符需要先取模,具体的方法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下面是我使用的两种大小的ASCII字模

//具体见

有了字模之后,还需要修改添加对应的显示函数。

/**
  * @brief  oled_show_string,显示oled.h中的ASCII字符,有6*8和8*16可选择
  * @param  x,y : 起始点坐标(x:0~127, y:0~7);
    *                    ch[] :- 要显示的字符串;
    *                    TextSize : 字符大小(1:6*8 ; 2:8*16)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_string(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ch[], uint8_t TextSize)
{
    uint8_t c = 0,i = 0,j = 0;
    switch(TextSize)
    {
        case 1:
        {
            while(ch[j] != '\0')
            {
                c = ch[j] - 32;
                if(x > 126)
                {
                    x = 0;
                    y++;
                }
                for(i=0;i<6;i++){
                    Set_Start_Page(y);
                    Set_Start_Column(x+i);//设置行
                    Write_Data(F6x8[c]);
                }
                x += 6;
                j++;
            }
        }break;
        case 2:
        {
            while(ch[j] != '\0')
            {
                c = ch[j] - 32;
                if(x > 120)
                {
                    x = 0;
                    y++;
                }
                for(i=0;i<8;i++)
                {
                    Set_Start_Page(y);
                    Set_Start_Column(x+i);//设置行
                    Write_Data(F8X16[c*16+i]);
                }
                for(i=0;i<8;i++)
                {
                    Set_Start_Page(y+1);
                    Set_Start_Column(x+i);//设置行
                    Write_Data(F8X16[c*16+i+8]);
                }
                x += 8;
                j++;
            }
        }break;
    }
}

需要显示的时候直接调用

oled_show_string(0,0,"Music Player1.0",2);
oled_show_string(8,4,"c-any Button...",1);

3、oled显示界面的制作

网络收音机的oled界面只需要3页即可,第一页是开机显示界面。

1 开机界面

初步计划是在上电之后停留在开机界面,然后按任意键进入系统,状态显示SA显示当前的播放状态,播放状态一共有5种,分别是

状态1

SA:finding!

正在解析json

状态2

SA:downloading!

正在缓存音乐

状态3

SA:playing!

播放中

状态4

SA:play stop!

播放停止

状态5

SA:play error!

播放错误

2 主播放界面

主播放界面是网络收音机的主要界面,oled上的title是当前播放的曲目名称,系统中存档有几首音乐,音乐的名称都在title显示,如果选择歌手在线播放,那么title显示的则是歌手名称。vol是播放的音量,开机默认音量为50%,可以通过单击按键1调整音量。双击按键2则进入歌手选择界面。

3 歌手选择界面

歌手选择界面提供了常见的歌手,如果需要其他歌手可以自己在歌手结构体中添加歌手信息。

4 歌手结构体

在歌手选择页面中按键2双击确认选择,系统则开始播放该歌手的曲目,按键1双击调整歌手播放清单。默认清单为第一页,调整清单范围为1~9页,可以自己修改。

整个操作界面的流程大概如下

5 播放界面显示流程

4、总结

通过上面的操作,已经初步搭建出网络收音机显示的基本框架,并且能够正常显示。而至于按键的单击和双击请参见基于平头哥RVB2601网络收音机(4).

nmg

网友:
看DDZZ669 网友,移植了单色图形库,可以参考下

【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实践2-移植U8g2图形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