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板对板连接器的型号

楼主:
这个是我上次拆的法雷奥激光雷达上的连接器拆解世界上第一款车规激光雷达,连接器是10*2pin 大概0.8mm左右的引脚间距,我在网上找到很多类似的但是都不一样,这个特点是中间的引脚间隔比其它引脚都大一些。

网友A:
这个手机里面是不是用得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机里面是不是用得比较多

应该是,类似摄像头,显示屏这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机里面是不是用得比较多

它这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是第一张图左边还有一个金属片连到左侧的PCB边缘。

网友:
我感觉有可能是MOLEX的,在mouser上没找到,去molex官网产品页面还进不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是第一张图左边还有一个金属片连到左侧的PCB边缘。

加固测试作用吧   测试的时候需要抠开  避免损坏座子

射频【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固测试作用吧   测试的时候需要抠开  避免损坏座子

TE或莫仕连接器估计有   好久么看产品手册了  现在供应商都开始走定制路线了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