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在开启后的工作状态问题

楼主:
MOS在开启后,是不是Rds的电阻不受Vds的电压影响吗,也就是说即使Vds=0V时,Rds的电阻和工作时的Vds电压的情况下Rds基本变化不大。

网友:
『也就是说即使Vds=0V时,Rds的电阻和工作时的Vds电压的情况下Rds基本变化不大』

是的。

网友:
这一点,从MOS管输出特性曲线族中看得很清楚。

网友:
VGS一定的情况,Rdson受漏极电流、漏源电压、温度影响

网友A:
恒温条件

VDS<VGS-VTH,可变电阻区,斜率不变视为恒阻

VDS在VGS-VTH附近,变缓,电阻随VDS增大

VDS>VGS-VTH,饱和区,恒流特性

网友:
选择MOS的时候,很多同批次的元件,性能也会有差异,有时影响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温条件 VDS<VGS-VTH,可变电阻区,斜率不变视为恒阻 VDS在VGS-VTH附近,变缓,电阻随VDS增大 ...

谢谢,终于看懂这张图了,也就是说Vgs的电压在8V以下Vgson以上,这个管子1V以下基本上Rdson是不变的,但是在Vds 1V~10V间就不好说了。也就是说这个管子工作开启电压Vgs=10V脚本上正常。

再次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