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负载并联一个电阻能有效防止电压的波动?

楼主:
  在网上对泄放电阻有这么一段描述,总结来说就是这个电阻能在稳定前端的输出电压有帮助,但他下面的描述有点搞不清楚,他说当负载两端电压升高,导致R1两端电压升高,然后导致通过R1的电流增大,然后导致电源内存压降增大,这么说的话,就算没有R1,输出电压增大也会导致负载电压增大啊,同时导致负载电流增大啊,那不是同样的效果吗?这不是矛盾吗?

网友A:
假定负载电阻最大Rmax,最小Rmin,加入R1后最大R'max,最小R'min。其比值Rmax/Rmin和R'max/R'min相比较,前一比值较大。故加入R1后,总电阻变化较小。

但若用这种方法来稳定电压,太费电,散热也是问题,实在得不偿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定负载电阻最大Rmax,最小Rmin,加入R1后最大R'max,最小R'min。其比值Rmax/Rmin和R'max/R&# ...

假设我有个电源,稳定输出14v的电压,那我这个14v的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有变化吗?比如负载的电流减小了,那14会跟着有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设我有个电源,稳定输出14v的电压,那我这个14v的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有变化吗?比如负载的电流减小 ...

『假设我有个电源,稳定输出14v的电压』

你已经说了 “稳定输出”,自然是不会变化,是理想电压源。

不过,实际电源的输出电压总会随输出电流变化,变化得多一些少一些而已。输出电压变化极小的,就是稳得好;输出电压变化比较大,那就是稳得不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我有个电源,稳定输出14v的电压』 你已经说了 “稳定输出”,自然是不会变化,是理想 ...

您说的对,我先要去掌握以下实际电压源的一些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定负载电阻最大Rmax,最小Rmin,加入R1后最大R'max,最小R'min。其比值Rmax/Rmin和R'max/R&# ...

恩,这样确实减小了电源电压的波动,也不是把电压弄的特别稳,只是保证不会超过一个范围即可。

网友:
上面提到的是电子管电路的整流后的电容问题:因为电子管电路中常用到电流很小的“加速”电压,电压都比较高,一般都在100V以上。为了不产生交流噪声,电容都在10-47uF/200-450V,

这总情况下如果停电则电容没有泄放回路或回路电阻非常高,则放电时间很长,经常会“伤人”。

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并联了一个放电电阻,300K-2M不等。

现在的开关电源也用到类似电阻,但意义不同,主要是防止空载电压飞升,即提供了电源空载的最小负载。24V以下一般用470欧姆,也有很多厂家省略了,但你能看见电路上预留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