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原因,三极管接单机片

楼主:
新手请教一下,以上电路+5V接在单片机IO口上,IO做准双向输出,上电后(IO口为高电平)三极管无输出,用金属碰一下基极,三极管变为导通,再碰一下,变为不导通。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是51单片机,看看是不是输出的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A:
电阻R2左端不接单片机,直接接到5V电源上,还有这种现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R2左端不接单片机,直接接到5V电源上,还有这种现像没有?

没有

网友:
你怎么判断“导通”的?应该是测试方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