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M8978音频功放板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
邀请:@qwqwqw2088   @qq849682862   @long521   @okhxyyo   参与回复

   这是功放板的pcb和原理图,数字地部分我直接通过覆铜连接起来了,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开覆铜,数字地和模拟地通过0欧电阻相连。

想问的是:

1.这个pcb布局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数字地部分直接覆铜相连会影响音频信号的传输吗?

2.pcb音频信号传输的走线是选择绕线还是选择跳线更有利于信号的传输呢?

希望能有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顶顶!有没有人呀

网友A:
在PCB板选绕线还是选跳线,影响不大

音频信号和电源线地注意一般走线规则都行

wm8978模块硬件手册都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CB板选绕线还是选跳线,影响不大 音频信号和电源线地注意一般走线规则都行 wm8978模块硬件手册都 ...

好滴!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