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派BearPi-HM Micro】三:烧录编译的固件程序

楼主:
上一篇已经成功编译了源码,接下来就是把编译的源码结果烧录到小熊派BearPi-HM Micro里。烧录时,要先将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拨到“000”位置,拿到手默认的位置是“010”

看一下这两个的区别,在原理图里找到拨码开关这部分

发现拨码开关B0、B1、B1实际对应的就是STM32MP157的BOOT1、BOOT1、BOOT2

在数据手册里找到对应章节,查看一下具体定义

所以“000”时会出现USB口,“010”时就从eMMC启动了

在“000”模式,连接到电脑,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这个对版本还有要求,要求STM32CubeProgrammer的版本大于2.4.0的版本,因为电脑上是之前安装的,看了下软件版本V2.7.0,目前官网最新的版本是V2.10.0,所以STM32CubeProgrammer就不用更新了

上一篇源码编译后的生成文件中,有三个是需要的,分别是位于~\bearpi\project\bearpi-hm_micro_small\out\bearpi_hm_micro\bearpi_hm_micro下面的OHOS_Image.stm32:系统镜像文件,rootfs_vfat.img:根文件系统,userfs_vfat.img:用户文件系统;将这三个文件复制到其他下载文件一起

cp out/bearpi_hm_micro/bearpi_hm_micro/OHOS_Image.stm32 applications/BearPi/BearPi-HM_Micro/tools/download_img/kernel/
cp out/bearpi_hm_micro/bearpi_hm_micro/rootfs_vfat.img applications/BearPi/BearPi-HM_Micro/tools/download_img/kernel/
cp out/bearpi_hm_micro/bearpi_hm_micro/userfs_vfat.img applications/BearPi/BearPi-HM_Micro/tools/download_img/kernel/

最后位于~\bearpi\project\bearpi-hm_micro_small\applications\BearPi\BearPi-HM_Micro\tools\download_img\kernel

在download_img文件下是三个文件夹arm-trusted-firmware、bootloader、flashlayout、flashlayout、kernel

在STM32CubeProgrammer里选择应用通讯为USB

刷新一下,然后连接,成功后可以看到目前的地址段信息,以及芯片信息

+号打开bearpi-hm_micro.tsv文件,bearpi-hm_micro.tsv文件指明了在什么位置烧录什么文件

打开固件所在文件夹~\bearpi\project\bearpi-hm_micro_small\applications\BearPi\BearPi-HM_Micro\tools\download_img

开始下载,在STM32CubeProgrammer底部可以看到下载进度,同时,在BearPi-HM_Micro的屏幕上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借助串口工具,查看下载过程,和屏幕显示的一致,应该是考虑到无屏的情况

下载成功后,将拨码再拨到“010”,按下复位键,板子就会重启,串口工具也同步显示着系统的整个启动过程

启动完成后,可以进行指令操作,试了几个linux指令,都可以正常运行

烧录完的编译文件,不像开机自带的demo,这里只有一个设置,之前的应用还没有安装

但是WiFi在这里是可以连接的了,可以扫描到WiFi,但是不支持中文显示,包括中文的SSID以及密码,密码输入框只有数字,最后成功连接上WiFi

网友:
烧录编译的固件程序步骤介绍的很细,收藏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双核的,好像挺难编程的,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双核的,好像挺难编程的,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教程。

好在底层已经适配好了,所以难度大大下降了。教程可以看小熊派自家的,也可以看Openharmomy的教程,Openharmomy的教程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双核的,好像挺难编程的,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教程。

主要是第一次接触Openharmomy,写详细点,方便自己查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在底层已经适配好了,所以难度大大下降了。教程可以看小熊派自家的,也可以看Openharmomy的教程,Openh ...

就是底层不用自己搞,那还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