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包太阳能板改装

楼主:
80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10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前些天和大家讨论了一个使用1117的太阳能板,为了更好的改装这个太阳能板,又购买了 CN3791 充电模块(CN3791充电板),然后进行 CN3791 模块改 MPPT 电压

改装好了 CN3791 充电模块,下一步就是完整的改装了。改装的基本思路是:

  • 太阳能板通过 CN3791 给锂电池充电
  • 锂电池通过升压模块输出 5V,用USB给其它设备

CN3791已经准备好,升压模块不难,但是自己做比较费时间,翻了翻箱子,找出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充电宝的主板(印象中好像还是以前论坛网友发布的),主控芯片是早已停产的 ETA9635。。

去掉原有的金属条,焊接一个转接线,方便插到 CN3791 模块上。CN3791上有 4个 PH2插座,输入输出各两个,这一点真的很方便。

将太阳能板的输出焊接到 CN3791。用转接线连接左边的插座也可以,但是考虑到插座的规格都是一样,为了避免以后不小心插错造成损坏,所以选择了焊接方式。

找了一个带插头的 18650 电池,CN3791分别连接电池和升压模块,就完成了基本的组装。为什么电池不用焊接,主要考虑到一个是有些时候需要更大容量电池,用插头可以方便更换;另外有些时候不允许带电池,就可以将电池拆下。

太阳能板后面有个小袋子,电池和模块都可以放进去

为了方便了解充电状态,将模块上原有的红色LED拆下,引出两根线。

焊接一个高亮的LED,再固定到太阳能上,这样就可以随时查看充电状态(充电时LED亮,充满后熄灭)。

这个太阳能板的带子是带按扣和自粘贴的,可以方便的挂到背包或其它地方上。

一个简单实用的便携式背包太阳能就改造完成了。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哇,这改装的。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CN3791用到这里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这改装的。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

DIY一个吧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改的挺好,你这个太阳能板是单晶的还是多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的挺好,你这个太阳能板是单晶的还是多晶的???

从外观看是单晶的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美观度还是可以的,不知道后续效果怎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美观度还是可以的,不知道后续效果怎样

等我用1-2周后给大家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等我用1-2周后给大家反馈

哈哈,经常在户外还好,要是只是上班路上,估计太阳能板充不了多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经常在户外还好,要是只是上班路上,估计太阳能板充不了多少电。

的确,太阳能只能作为应急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大神,能推荐一下CN3791购买的渠道么?目前在淘宝上搜到几款,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在得捷和贸泽上都有搜索,但是没有,我之前在得捷上买了两块太阳板,想买购买一个CN3791用起来。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这个很有创意呀,就是背起来重不重?建议你用热缩管来包线,好象美观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神,能推荐一下CN3791购买的渠道么?目前在淘宝上搜到几款,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在得捷和贸泽上都有搜索 ...

也是在淘宝买的,10多元一个,如果是芯片,在立创上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有创意呀,就是背起来重不重?建议你用热缩管来包线,好象美观一点。

只用了一节电池,不算重,如果多几个电池就会重一些。

热缩套管是个好主意,美观的确还不够,还要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在淘宝买的,10多元一个,如果是芯片,在立创上有。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用了一节电池,不算重,如果多几个电池就会重一些。   热缩套管是个好主意,美观的确还不够 ...

如果多用几节的话,是串联还是并联,保护板的散热如何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多用几节的话,是串联还是并联,保护板的散热如何处理呢?

目前只能并联,因为太阳能功率较低,暂时无需考虑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经常在户外还好,要是只是上班路上,估计太阳能板充不了多少电。

手机的话,一般充电还是带个充电宝也方便,太阳能的可以应急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改装不错,CN3791的功能很强大啊

可以实现充电管理又可以实现放电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装不错,CN3791的功能很强大啊 可以实现充电管理又可以实现放电管理

CN3791只能充电,不支持放电管理。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很多年前就做过太阳能板方面的应用,比如太阳能音箱,作为充电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年前就做过太阳能板方面的应用,比如太阳能音箱,作为充电选项。

太阳能音箱,可以安装到单车上,一边骑行一边播放音乐。

网友H:
市场反应不是很好,热度过了,做的就少了,后来就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市场反应不是很好,热度过了,做的就少了,后来就不做了。

的确是一个小众市场

网友H:
所以这几年 都没关注太阳能方面的应用了,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火,因为那时候有政府补贴,所以有很多的企业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以这几年 都没关注太阳能方面的应用了,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火,因为那时候有政府补贴,所以有很多的企业 ...

前几年的光伏,现在的新能源。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感谢分享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不错, 后悔没去拆小黄车的太阳能板,他家还欠我200多块呢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 后悔没去拆小黄车的太阳能板,他家还欠我200多块呢

TB上太阳能板价格也便宜。拆机的很多也不到5元。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很不错的创意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非常不错,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