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实践2-移植U8g2图形库

楼主:
RVB2601板子自带了一块128x64的OLED单色屏幕,可以用来进行图形和文字的显示。RVB2601的例程中,有使用LVGL库进行OLED显示的例程,LVGL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图形库,支持彩色界面的设计。由于前段时间刚好在用另一个支持单色显示的图形库——U8g2,所以就想着尝试将U8g2库移植到RVB2601板子中。

U8g2简介

U8g2 是一个用于嵌入式设备的单色图形库。U8g2支持单色OLED和LCD,并支持如SSD1306等多种类型的OLED驱动。

U8g2源码的开源库地址:

移植步骤

首先下载U8g2的源码,因为RVB2601板子主要是使用C语言编程,所以只需关注源码中的C源码部分,即csrc文件夹下的文件。

精简c源码

U8g2支持多种显示驱动的屏幕,因为源码中也包含了各个驱动对应的文件,为了减小整个工程的代码体积,在移植U8g2时,可以删除一些无用的文件。

去掉无用的驱动文件

这些驱动文件通常是u8x8_d_xxx.c,xxx包括驱动的型号和屏幕分辨率。RVB2601板子的OLED,可以使用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c这个文件,其它的屏幕驱动文件可以删掉。

精简u8g2_d_setup.c

只留一个本次要用到的u8g2_Setup_ssd1306_128x64_noname_f就好,其它的可以删掉或注释掉

  • #include "u8g2.h"
  • /* ssd1306 f */
  • void u8g2_Setup_ssd1306_128x64_noname_f(u8g2_t *u8g2, const u8g2_cb_t *rotation, u8x8_msg_cb byte_cb, u8x8_msg_cb gpio_and_delay_cb)
  • {
  •  uint8_t tile_buf_height;
  •  uint8_t *buf;
  •  u8g2_SetupDisplay(u8g2, u8x8_d_ssd1306_128x64_noname, u8x8_cad_001, byte_cb, gpio_and_delay_cb);
  •  buf = u8g2_m_16_8_f(&tile_buf_height);
  •  u8g2_SetupBuffer(u8g2, buf, tile_buf_height, u8g2_ll_hvline_vertical_top_lsb, rotation);
  • }

精简u8g2_d_memory.c

只留一个本次要用到的u8g2_m_16_8_1就好,其它的可以删掉或注释掉

  • #include "u8g2.h"
  • uint8_t *u8g2_m_16_8_f(uint8_t *page_cnt)
  • {
  •  #ifdef U8G2_USE_DYNAMIC_ALLOC
  •  *page_cnt = 8;
  •  return 0;
  •  #else
  •  static uint8_t buf[1024];
  •  *page_cnt = 8;
  •  return buf;
  •  #endif
  • }

编写移植函数

精简源码之后,还需要编写如下的配置函数。

因为RVB2601板子上的OLED是SPI接口,因此需要在函数中,调用对应引脚的高低电平设置函数,以实现U8g2对OLED的SPI引脚的控制。另外还要赋予U8g2一个oled的初始化函数,可以使用CDK中hello_world程序中的oled_init函数。最后还要赋予U8g2一个延时函数,可以使用CDK中hello_world程序中的Delay函数。

u8x8_gpio_and_delay

  • uint8_t u8x8_gpio_and_delay(u8x8_t *u8x8, uint8_t msg, uint8_t arg_int, void *arg_ptr)
  • {
  •    switch (msg)
  •   {
  • case U8X8_MSG_GPIO_SPI_DATA:
  • lcd_sdin((uint8_t)arg_int); //SPI - MOSI
  • break;
  • case U8X8_MSG_GPIO_SPI_CLOCK: //SPI - CLK
  • lcd_sclk(arg_int);
  • break;
  • case U8X8_MSG_GPIO_AND_DELAY_INIT:
  •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 Delay(1);
  • break;
  • case U8X8_MSG_DELAY_MILLI:
  • Delay(arg_int); //延时
  • break;
  • case U8X8_MSG_GPIO_CS: //SPI - CS
  • lcd_cs((uint8_t)arg_int);
  • case U8X8_MSG_GPIO_DC:
  • lcd_dc((uint8_t)arg_int); //SPI - MISO
  • break;
  • case U8X8_MSG_GPIO_RESET:
  • break;
  •   }
  •    return 1;
  • }

u8g2Init

U8g2的初始化,可以调用下面这个u8g2_Setup_ssd1306_128x64_noname_1函数(最后的1代表128字节页大小),该函数的4个参数含义:

  • u8g2:传入的U8g2结构体
  • U8G2_R0:默认使用U8G2_R0即可(用于配置屏幕是否要旋转)
  • u8x8_byte_4wire_sw_spi:使用4线的软件SPI驱动,该函数由U8g2源码提供
  • u8x8_gpio_and_delay:就是上面我们写的配置函数
  • void u8g2Init(u8g2_t *u8g2)
  • {
  •    u8g2_Setup_ssd1306_128x64_noname_f(u8g2, U8G2_R0, u8x8_byte_4wire_sw_spi, u8x8_gpio_and_delay);  // 初始化 u8g2 结构体
  • u8g2_InitDisplay(u8g2); // 根据所选的芯片进行初始化工作,初始化完成后,显示器处于关闭状态
  • u8g2_SetPowerSave(u8g2, 0); // 打开显示器
  • }

注:以上函数可以放到hello_world例程的oled.c文件中。

显示测试函数

使用U8g2提供的测试函数,用于查看显示效果

  • void draw(u8g2_t *u8g2)
  • {
  •    u8g2_SetFontMode(u8g2, 1); /*字体模式选择*/
  •    u8g2_SetFontDirection(u8g2, 0); /*字体方向选择*/
  •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inb24_mf); /*字库选择*/
  •    u8g2_DrawStr(u8g2, 0, 20, "U");
  •
  •    u8g2_SetFontDirection(u8g2, 1);
  •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inb30_mn);
  •    u8g2_DrawStr(u8g2, 21,8,"8");
  •
  •    u8g2_SetFontDirection(u8g2, 0);
  •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inb24_mf);
  •    u8g2_DrawStr(u8g2, 51,30,"g");
  •    u8g2_DrawStr(u8g2, 67,30,"\xb2");
  •
  •    u8g2_DrawHLine(u8g2, 2, 35, 47);
  •    u8g2_DrawHLine(u8g2, 3, 36, 47);
  •    u8g2_DrawVLine(u8g2, 45, 32, 12);
  •    u8g2_DrawVLine(u8g2, 46, 33, 12);
  •
  •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4x6_tr);
  •    u8g2_DrawStr(u8g2, 1,54,"github.com/olikraus/u8g2");
  • }

源码加入到CDK编译

在CDK的hello_world例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添加u8g2源码到工程

左侧工程目录添加U8g2源码,然后工程上右键,第一个Options for xxx,继续进行工程的配置,主要是添加U8g2的头文件搜寻目录,如下:

主函数

在hello_world例程的基础上,修改主函数,主要就是去掉原来的oled_init,改用u8g2Init,while(1)中调用U8g2的测试函数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aos/aos.h>
  • #include "aos/cli.h"
  • #include "main.h"
  • #include "app_init.h"
  • #include "oled.h"
  • #define TAG "app"
  • int main(void)
  • {
  •    board_yoc_init();
  •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    //oled_init();
  • u8g2_t u8g2;
  • u8g2Init(&u8g2);
  •    while (1)
  • {
  •        //LOGD(TAG, "Hello world! YoC");
  • u8g2_FirstPage(&u8g2);
  • do
  • {
  • draw(&u8g2);
  • } while (u8g2_NextPage(&u8g2));
  •        //aos_msleep(1000);
  •   }
  •    return 0;
  • }

测试效果

CDK中编译程序,下载运行,效果如下:

利用U8g2库,可以方便的进行图形的和字符的显示,测试视频:

总结

本篇介绍了如何将U8g2图形库移植到RVB2601板子中,通过CDK开发环境进行编译测试。

网友A:
可以呀,这个相比LVGL占用资料要少很多吧,我原来想用wifi就用不了lvg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这个相比LVGL占用资料要少很多吧,我原来想用wifi就用不了lvgl.

具体占用多少还没太关注,不过U8g2是专为单色屏设计的,代码量更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占用多少还没太关注,不过U8g2是专为单色屏设计的,代码量更少

我也得学会使用U8G2了,支持彩色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得学会使用U8G2了,支持彩色显示吗?

貌似不支持彩色

网友A:
我按你的教程移植了一下,可是还是不行,能不能看看你的工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按你的教程移植了一下,可是还是不行,能不能看看你的工程,谢谢了。

工程代码已分享至gitee仓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代码已分享至gitee仓库:https://gitee.com/xxpcb/rbv2601-test

非常感谢,下载可以运行了,谢谢!

网友:
感觉比LVGL好用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这个相比LVGL占用资料要少很多吧,我原来想用wifi就用不了lvgl.

确实,我现在把LVGL加进来,就RAM不够了,这块芯片RAM还是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我现在把LVGL加进来,就RAM不够了,这块芯片RAM还是太小

   我的开发板变砖了,没办法再继续了,你们加油吧!

网友D:
请问一下我移植的时候出undefined reference to `u8g2_FirstPage'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我移植的时候出undefined reference to `u8g2_FirstPage'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

需要#include "u8g2.h"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include "u8g2.h"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加了也一样,总感觉这个软件找不到这个头文件似的,但是按照你的方法我也在project settings中添加了搜索目录的,奇怪的是我下载你的工程编译没问题,把你的工程里的源文件拷贝到我的工程目录下编译还是报这个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include "u8g2.h"

解决了,刚我重新在工程右键下添加了源文件目录。编译通过了,是不是我添加源文件方式有问题么?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你提供的图像界面移植工程

网友:
 请问一下,这是个什么情况?NO rule make target.....

网友E:
内容很不错!请问可以麻烦作者同步在平头哥芯片开放社区的博文板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容很不错!请问可以麻烦作者同步在平头哥芯片开放社区的博文板块吗~

当时参加活动的时候已经同步过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