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CH582】4蓝牙串口透传实验

楼主:
1,打开例程BLE_UART下的工程文件。将BLE_UART.hex写入芯片。
2,手机打开蓝牙后安装BLEAssist.apk。
3,USB转串口的RXD接CH582的PA5,TXD接CH582的PA4。

4,收发串口数据在最后一个“Unknown Service”里

5,上面是接收数据,下面是发送数据。

6,注意,接收数据一定要将“接收通知数据”这个开关打开才能看见电脑端发送来的数据。

网友A:
看截图应该是收发成功了

网友:
收发速度怎么样,有没有掉包现象呢?这个手机工具是神马工具呀?

网友:
收发速度怎么样,---这个没测,受蓝牙物理传输速度,APP,固件等都有影响。

有没有掉包现象呢?---没有

这个手机工具是神马工具呀?---蓝牙调试的APP,在软件商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截图应该是收发成功了

是的,成功了。

网友B:
大佬你好,关于蓝牙收发,如果要传一个很大数据包,有什么好的方法吗,用他上面的DMA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好,关于蓝牙收发,如果要传一个很大数据包,有什么好的方法吗,用他上面的DMA发送

官方提供的例子里有固件OTA更新的例程,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