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RISC-V内核 CH582】使用WCH_Link在线仿真调试LED灯循坏亮灭

楼主:
今天下午和晚上吧MounRiver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新建项目文件,编译和通过WCH_Link在线调试功能,首先新建一个LED灯循环亮灭的程序,新建项目文件后需要选择MCU型号和设置,如下图:

选择完成后会出现基本的模板项目程序,项目文件下目录如下图所示:

然后打开SRC文件下面的Main.c文件,打开后有一个最基本的模板程序,这里忘记截图了,我就重新编写好LED循环亮灭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然后编译,编译过程如下图所示:

编译完成后没有问题,就可以开始下载了,下载过程中WCH_Link的DAP指示灯会闪亮几次就不亮了,一开始因为把开发板和WCH_Link的5V接到WCH_Link的5V出现无法下载情况,然后把5V断开,接上3.3V就可以正常下载了,同时WCH_Link和开发板之间其它几根线的连接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在网上查实,总算都成功了,虽然编译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简单试了单步执行和设置断点等常用了的几个仿真调试功能,还是挺Nice的,我觉得这个仿真器有一点不是很好,就是仿真中的界面和编辑界面除了多几个调试显示窗口外,没有很明显的识别差异,这点跟IAR和KEIL还是体验上有些差异。最后来一个开发板上LED灯循环亮灭的视频:

网友:
话说怎样上传视频可以直接点击播放呢?

网友A:
你试过tmos的在线仿真吗,我感觉好象用得不是很顺手。而且还要时不时关闭仿真调试的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tmos的在线仿真吗,我感觉好象用得不是很顺手。而且还要时不时关闭仿真调试的开关。

TMOS还没有试。这两天抽空试一下,有没有TMOS相关文章介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MOS还没有试。这两天抽空试一下,有没有TMOS相关文章介绍啊?

下载的CH583EVT的ble文件夹里有文件的,有简单的CH TOMS介绍,好象B站也有两编介绍,学习的资源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CH583EVT的ble文件夹里有文件的,有简单的CH TOMS介绍,好象B站也有两编介绍,学习的资源比较少。 ...

好的,我研究一下。